密度越小的就意味着越硬吗?

楼主(2012-05-08):
兄弟们 谁能跟我说说  密度小是不是 ,东西就越硬~~~  一颗钢管,通过挤压变形,变大了, 它的密度是不是就会变小~~~ 谢谢,

楼主:
谁能告诉我  在线等~~~谢谢

网友:
 沒有必然聯繫

网友A:
该有个前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该有个前提吧???

就是 一段钢管,是一个小圈,把他挤压成大圈,这期间温度是高的,这时候 是之前的小圈密度大还是后来的大圈密度大~

游客

网友:
你这说的是材料的致密度而不是密度,
密度=质量/体积,这个变形过程体积是变大还是变小或是不变?

网友:
什么叫密度?密度是单位体积所含物质的量。注意物质是守恒的。那么你想知道这根钢管的密度是否变化,就要先求证其体积是否发生了变化。

游客

网友:
密度不等于摩尔浓度,概念搞混了

网友:
擠壓導致材料晶格畸變,產生加工硬化,和密度沒有關係,而且擠壓加工應該不會使體積產生太大變化,有地方變長了,必然有地方變窄或變薄了

网友B:
楼主,你好!首先你要知道密度的定义,物理学中给密度的定义是:物体单位体积的重量叫做密度,单位为Kg/m^3。从密度的定义可以看出物体的密度与该物体的体积与质量有关。至于硬度的含义是:金属材料抵抗更硬物体压入其表面的能力。硬度没有单位,只是一个代号,例如HRB,HRC等,金属材料的硬度与其化学元素含量的多少与种类,以及金属原子之间的排列方式有关。

游客

网友:
注意质量和重量的处别,物体单位体积的重量叫做比重,物体单位体积的质量叫做密度。重量w=mg。物理学的概念是严谨的,不能乱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首先你要知道密度的定义,物理学中给密度的定义是:物体单位体积的重量叫做密度,单位为Kg/m^3 ...

哦 好 谢谢

网友:
同一个物体的密度不会随着形状的改变而改变

网友:
我感觉变化不大,如果非要说变的话,可能是变大了点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首先你要知道密度的定义,物理学中给密度的定义是:物体单位体积的重量叫做密度,单位为Kg/m^3 ...

那一颗钢管 通过100-150度温度挤压 ,它的密度会不会有变化呢  谢谢

网友:
密度和硬度没关联的吧,哎!,,,,
楼主有点混淆。。。
水银密度很大 很硬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一颗钢管 通过100-150度温度挤压 ,它的密度会不会有变化呢  谢谢

物质的密度会受温度的影响而改变。一般而言,物质的质量不受温度影响(影响非常小),但是体积会热胀冷缩。所以温度上升时体积膨胀(水除外),密度相对就变小了。相反的,物质在温度下降时体积缩小(水除外),密度会变大。

网友:
密度=质量/体积,质量一定,看体积变化就知道密度有没变了。楼主你是在纠结挤压后体积变化吧?既然是挤压,基本上体积是会变小,只是变得很小。另外,硬度变化应该是加工硬化引起。

网友:
其二者应该没有必然的联系。比如纯金属的密度跟合金很接近,但纯金色硬度没有合金高

网友:
密度貌似恒定,但是你说的那种情况把我也搞迷糊了

网友(2012-08-04):
木头真硬手指都打不穿!

网友:
首先   怎么能说是“一颗”钢管呢?     其次6楼大哥已经说过   物体密度是守恒的,不变的

网友:
密度应该是物质的属性,不会随体积变化

网友:
挤压变形,会一面变大,一面变小,体积变化是要验证的,研究晶体结构吧,不好说

网友:
密度是衡量单位体积的重量,可以理解为重度。
硬度是指物体抵抗形变的能力和坚硬程度。
硬度与密度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物理量,没有可比性。比如:
金刚石密度比汞(水银)小,硬度比水银大;金刚石密度比木材大,硬度比水银大;

网友:
不会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