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公差只有0,05mm的内孔怎么做更好一些

楼主(2012-05-08):
简单介绍:
  数控车床是云南6150数控车
  工件材料250铸铁100圆毛坯
  加工要求 车一下端面加工量为2mm,再车里孔到80mm(毛坯内孔为75)
  现在的问题内孔要求的公差为0.05mm,要经常修改刀补,经常变化,有时连续减0.02mm,车床的反向间隙没问题,丝杠螺母也紧过,用的刀具是yg6x的自己磨的刀,刀杆很粗,而且粗加工,精加工分开,但仍然不能放心的批量干,一般要一个一个的量。
    跪求好办法,能让它定好位,能让工人放心的干,不用经常调刀补,请问车床或刀具也是不是有问题?怎么做才是最好的干法?谢谢了!

网友:
都用上数控了,为啥就不能用机夹刀呢?0.05的精度不算什么,国产的数控车精车可以保证。

网友:
用好一點的轉位刀片,好一點的刀把,變化可以控制在+-0.01mm內,我們用的沈機的床子,雖然毛病不少,不過精度控制的還是不錯的

网友:
0.05的公差应该很好保证

网友:
精车留50丝,手磨刀也没问题啊

网友A:
粗车刀与精车刀分开  余量20丝精车时转速200左右 这样能稳定生产 但效率不高.

游客

网友:
200的转速当然没效率了,1000转也不过250的线速度,一般的K05刀片应该可以到500左右的线速度的。

网友:
这个是你刀具问题。买把好点的外圆刀和镗孔刀,刀片买车铸铁的,做起来不要说5丝了,1丝以内都能保证看你水平了。我公司用的是上海产的数控车床都能做不锈钢公差0.006~0.012孔,何况云南数控还算可以。

网友:
用二把刀,一把粗车,一把精车,精车刀看有没有那种陶瓷刀片,车起来很光,精车留1个MM

网友:
数控车0.05蛮大的了

网友:
楼主你的刀架要修了!

网友:
数控车0.05公差很大了 建议用机夹刀 那样效率也高啊 你磨一次刀 再对刀 机夹刀都干好几个活了 刀片钱都有了

楼主:
请问精车留多少加工量,转速多少,进刀多少最有效率呢(铸铁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粗车刀与精车刀分开  余量20丝精车时转速200左右 这样能稳定生产 但效率不高.

请问精车留多少加工量,转速多少,进刀多少最有效率呢(铸铁件))

网友:
精加工用另一把自己磨的刀还是用粗加工同一把刀?5丝公差用数车是很好控制的。看看刀有没有车进去的时候碰到工件了。

网友:
楼主你的刀架要修了!-------------------------------这个正解

网友:
数控车0.05MM的公差蛮大的了。

网友:
中托板的间隙查过没?

网友:
检查刀架……

网友:
大哥,YG6X刀片多不?我想买点!我也车铸铁,想试试刀片好用不现在ZK20感觉不好用。

网友:
我看是用刀的问题吧,用机夹刀最好了

网友:
买把好点的外圆刀和镗孔刀,刀片买车铸铁的

网友(2012-06-15):
精车粗车分开  刀杆尽量用粗点的  粗车用涂层机架刀片  精车用NS530{04刀尖}余量留0.3-0.5MM  刀杆伸出的长度比车的孔深1-2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