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管切断,如何提高数控车加工效率?

楼主(2012-05-08):
    最近有批货,是不锈钢管,1米1跟,外径为14mm,管孔11mm,现在要把长管切成13mm一块一块的,现在在数控车上只能一次切3块,再多了太长切断最后一块好容易反弹碎刀。

    请问有什么好办法能提高一下数控车加工效率,尽量干的快一点,多一点呢?刀具用什么样的好?最好能给编个程序学习一下,谢谢了!

网友:
不清楚,我看師傅們都喜歡用白鋼刀切斷,應該用白鋼刀好點,不過要注意冷卻

网友:
还是到锯床上面锯吧
那个快多了,还提供一个线索(据说用jiangyou)加水非常好用哦
拼音就猜一下吧
哈哈

网友(点评):
同意用锯床,效率高,

网友:
不锈钢管,用全自动圆锯机锯,那真是又快又好。

网友:
顶4楼的哥们 ·

网友:
个人感觉用来车的话,划不来

网友:
想求教下,你一下切三块是如何切的呢,用的什么刀具?

网友:
装个拔料器,编个主程序和子程序一次拔长3个,割完再拔,就这样M99循环做多省事,腾出时间还可以跷翘二郎腿哼哼小曲多舒服啊

游客

网友:
对啊,全自动的。机床开起来该干嘛干嘛去。车屁股后面加个送料机

网友:
用自动锯床最快

网友:
用自动锯

网友:
上锯床吧

网友:
用锯床锯吧

网友:
我们公司自动锯床切的是普通钢管,直径是22mm的,效率很高。就不知道锯不锈钢管料怎么样!

网友:
有专门的切管机,我就有一台。

网友:
我看见人家用线割的

网友:
车床切割不锈钢都在用白钢刀的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用三特维克成型切断刀。宽度是三个的

游客

网友(点评):
用京瓷的1.5个的带斜度的切断刀好不?PR930

网友(点评):
3个宽,吓人吧,多浪费料呀,1毫米的手磨刀搞定。

网友:
GOOD!!!前面有人说用锯床,没要求用锯床可行!锯时人肯定没数车那么空闲,长度有要求,还有如果要倒角或圆角怎么办,难道锯好再上车床光端面倒角控制总长吗!!!直接数控车床切断并倒角控制总长M99省事,省心。

网友:
超硬高速钢
走刀量小点

网友(2013-08-30):
不用车床,有专门切管子的设备

网友:
尺寸没要求,锯床。有精度,数控车。装拔料器不错,用一毫米左右宽的手磨刀,转数稍微高点,走刀稍微慢点,这样加工应该是可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