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割器驱动力问题

楼主(2012-05-08):
各位,

分割器驱动部件旋转,可以驱动多大的力?是和分割器的功率有关吧?

如果超过分割器的额定的驱动力,可否有其他办法把这个驱动力放大(例如齿轮等)?

盼复~先谢了~

网友A:
还分割器的功率呢,问的都是外行问题,找本凸轮分割器选型手册看看吧,你所说的具体参数都有。出力轴,入力轴径轴向负荷和容许力矩,分割等分,驱动角,凸轮运动曲线,磨擦系数。各种参数和计算工式都有,BS从不看书,只会乱发问的人。

网友:
如果真超过最大输出扭矩了,换个大一个型号的分割器不就可以了,找个在范围内的不就得了?
可驱动多大的力?如果在凸轮分割器的容许力矩内,具体要看你输入力矩的大小。
输入力矩大小?就是电机的输出力矩了。不要告诉我不知道电机输出力矩与功率,转速的关系。

网友(点评):
呵呵说的很对 学习下

楼主:
多谢了~~我是第一次接触这个“分割器”~现在听您这么一说有了概念了~我在研究一下~

网友(点评):
这东西摸几次就熟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分割器的功率呢,问的都是外行问题,找本凸轮分割器选型手册看看吧,你所说的具体参数都有。出力轴,入力 ...

第一是表示感谢。

之后就是觉得,你这么说话挺牛啊~术业有专攻,咱提问的人就是不了解这方面的原理才来论坛的,要是谁都找本教科书照本宣科学一遍,来论坛交流啥~~什么BS不BS的,我从来不BS任何人~三人行必有我师~

游客

网友(点评):
什么都不懂,别人怎么尊重你?有那废话的时间不如先多学点吧

网友:
这么说倒还是挺好的。其实您的建议是有道理的,就是说话方式。学习中,谢谢~
要用凸轮分割器,必然要看选型手册,看了基础就知道了,看了有不懂的或有疑问,再提出问题,自然也有针对性,也显得专业。漫天发问,除了让人觉得浮于表面,也得不到针对性进步。显不出论坛的专业性,论坛不是学校

网友:
术业有专攻,闻道有先后,互相学习,共同提高,。哈哈.............

网友:
好专业的问题啊

网友(2012-08-15):
可以  多多学习是好的

网友:
凸輪分割器里就是一組凸輪,通過不同的凸輪曲綫得到不同的運動要求,沒有增力之作用,他的出力,主要是說,出力軸能夠承受多大的力

网友(2014-02-21):
简单的来说分割器就是一个传动部件,楼主说的要加齿轮什么的也是可以的,不过用分割器就是需要他的精度,如果不是直接输出加上中间环节的话会影响分割器的精度,如有问题可以交流qq362146004

网友(2014-05-30):
很难找到这样好的书的为

网友:
分割器所承受的最大的扭力 是根据你转盘的大小 负载  转速  工位 等因素来选择看是需要哪种规格的分割器  多大的驱动角  规格不同所受的力就不一样  一般负载小 速度慢 一般选的规格也比较小 价格也便宜些  所以一般我们都建议前期设计的时候把这些因素考虑到里面  减低些成本  QQ379269347 欢迎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