Φ45X1300mm的液压支柱长轴,没有中心架,跟刀架,怎么加工?

楼主(2012-05-08):
今天上班一下午都没干出来1根。惭愧啊。图纸要求留余量上磨床。材料是40鉻调质的。加工时震刀太厉害。请问有没有什么比较好方法。

网友:
这种细长杆,没有中心架的话加工效果是很难保证哦,

网友:
這麼細長的一根沒有中心架,這車到中間會彎成什麼樣

网友:
这个没有加工过!

网友:
不用中心架效率很低,如果实在没有,只能降低转数,吃刀深度,防止振刀慢慢车.

网友:
这个不好保证,有磨削余量,可不可以考虑接刀

网友:
同意6楼的建议。分段加工。

网友:
自己做个简易的跟刀架,装在大拖板上,

网友:
深到床头主轴箱里面,分段调头加工。

网友:
同意分段加工,毕竟没有跟刀架,就长度老说,很难保证不跳动。

网友:
分段左右加工。这样应该能好一点。。。

网友:
分段,方正是要磨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