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帮忙看看此程序正确吗?只加工外圆

楼主(2012-05-08):
G0 Z38 X12

G1 Z37.
G1 X6
G0 X9
G1 X11.6  Z31
G1 X10.6
G32 Z25.5  R8  X10.6
G32 Z20  R8  X10.6
G32 Z14.5  R8  X10.6
G1  X11.7 Z13.5
G1  Z0
M5
M2
本人对数控不在行纯属业余望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能发清晰一点的图纸么?    本来就看不见清楚, 现在更看不清楚。

网友:
是螺纹?还是圆弧

网友:
你可以安装数控仿真软件学习学习

网友A:
这个零件用左偏刀做好些吧!

O0012;
G54;
G97M3S2000;

T0101;
G0X12.Z-22.5;
G1X10.6F0.2

G2W5.5R8.;

G2W5.5R8.;
G2W5.5R8.;

G1X11.6R0.2;

X9.W6.R0.2;
W0.2;

G0X20.;
Z100.;

M30;

游客

网友:
上面不是有X值吗,不写就代表和上面一样!
G2 W5.5 R8。 这样也可以?少了个X值了吧
倒圆角!
G1后面的R何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零件用左偏刀做好些吧!

谢谢 我谁然有一些没有看明白但我还是要感谢 我用的是广数980和你的一样吗  我编的只是0.2R没有车出来

网友:
你的程式抒写不符合常规习惯,0.2R如果要车出来,必须用刀尖半径补偿,有兴趣可加我QQ聊,61729821

游客

网友:
大坏蛋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零件用左偏刀做好些吧!

你这个是怎么发的,能教下我吗?

游客

网友:
回复的时候,点击高级模式,然后里面有插入代码工具!

网友:
怎么可以复制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