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载机电控升级改造一:工作机构多路阀电液比例控制及发动机变工况功率匹配

楼主(2012-05-09):
经济形势不好,厂家开始在升级改造上下功夫了,今年但要求装载机升级改造的厂家开始增多。多数厂家是为了适应国外市场的需求,要求装载机节能,增加操作舒适度,提高铲装效率。选择对工作机构多路阀升级改造效果明显,成本低,见效快。无需采用进口多路阀,可以采用国产液控多路阀,增加电液比例减压阀块,即可将多路阀改造成电液比例多路换向阀,由于电控参数可调,效率提高,可彻底摘掉液控阀微控性差的帽子.附上改造实例的资料,供网友们参考。

工作机构多路阀电液比例系统:
1,JMF多功能电子摇杆控制器用于液控多路阀的电液比例控制,实现铲斗倾翻、动臂升降、浮动等的操作。
2,MPC4控制器为绿色节能型,具备节能控制功能,可根据电子摇杆模拟信号大小来控制发动机,使发动机转速根据作业工况实现自动匹配。
3,比例减压阀块采用大流量、快速反应比例减压阀,可以满足动臂举升,铲斗倾翻的比例调速控制。采用该系统对液控多路阀进行电液比例改造,代替液控减压阀手柄,提高操作效率和控制精度,节省燃油。

昨天 04:56 上传

 昨天 04:57 上传

液控多路阀电液比例改造液压原理图
特点:
n            控制阀反应迅速,比例调压;
n            电磁铁一体式比例减压阀,防水密封;
n            大流量比例减压阀满足辅具快速反应(可选)
n            阀块具备手动和遥控转换功能(可选);
n        动臂起升:电子摇杆发出模拟信号指令,通过油门控制器驱动油门拉杆,发动机比例调速,比例减压阀得电,随控制器的放大电流增大,比例减压阀的先导压力随之增加,驱动多路阀的阀杆位移,实现动臂上升的比例调速。
n        动臂下降:电子摇杆发出模拟信号指令,发动机为高怠速节能位置,比例减压阀得电,随控制器的放大电流增大,比例减压阀的先导压力随之增加,驱动多路阀的阀杆位移,实现动臂下降的比例调速。
n        铲斗倾翻油缸:电子摇杆发出模拟信号指令,通过控制器驱动比例减压阀, EV1A EV1B二位四通电磁换向阀,实现铲斗的倾翻。
n        辅具互换伸缩油缸:电子摇杆发出开关信号指令,通过比例阀控制器驱动比例流量阀, EV2A EV2B二位四通电磁换向阀,实现油缸伸出或缩进。

 昨天 05:03 上传

昨天 05:04 上传

该电子摇杆将行走变速换档、动臂铲斗等功能集成为一体。行走及工作机构操作可以单手完成,提高装载机的工作效率和操作员的舒适性。

JHD-MS 大型柱式手柄配置有双轴全方位摇杆和其它可选开关
技术参数:
摆动角度(各轴):25
工作温度:-20 +60℃( 摇杆)
工作寿命:霍尔传感器,3000000次。
保护等级:IP65
电子摇杆功能如下:
n          按键 + 加档或自动挡设定
n          按键 - 减档或自动挡解除
n          三位翘板开关,F–N-R前进档,中位,后退档
n          Y轴向电位器-动臂升降
n          Y轴向电位器线-铲斗倾翻
n          按键D 动臂浮动
n          按键H 喇叭按钮
n          按键开关DM使能键(工作机构安全键)
D浮动位操作说明:
当电子手柄控制动臂下降动作过程中,按下浮动位开关P1,启动浮动位。手柄回到中位,浮动位有效。若想解除浮动,需再次按下P1即可,或者推动电子手柄进入动臂上升动作时,浮动位可以自动解除。
与液控手柄不同的是,推拉电子手柄均不会进入浮动位(无论行走操作状态或怠速状态)。
昨天 05:07 上传

液压工作机构编程控制器,型号:MPC4-H-GTH2506
技术参数:
电源:12/24VDC
模拟量输入:8个(0-5VDC
开关输出:4个(1.5A
PWM脉宽放大电流:4个(2501100 mA),
模拟量输出-0-5/10V(发动机油门比例调速)
密封:IP65
控制器接受操作元件(电子手柄)的信号,控制整车电液控制系统。采用电子控制器,可以根据各液压机构的不同流量和负载来调节控制参数,使各功能的调速控制轻松,液压动作平稳快速。
该控制器配置有发动机全工况匹配和节能功能,说明如下:
n        工作机构与发动机功率匹配:当液压机构工作时,操纵手柄偏离中位,控制器即刻向发动机比例伺服油门驱动器出信号,发动机转速自动高怠速状态。随着手柄摆角增加,油门驱动器行程将随设定的值范围变化,发动机转速与各种工作机构的功率的自动匹配。
n        行走机构与工作机构同步动作时发动机功率匹配:在行走操作时,脚踏油门踏板加速器,发动机转速增加,实现行走机构的比例调速。此时若操作工作机构时,控制器启动发动机油门自动补偿程序,即:在保持当前行走结构油门转速状态下,控制器接到工作机构手柄摆角模拟信号,对油门驱动器输出补偿信号,此时油门行程根据控制器的补偿值自动增加,实现行走机构和工作机构同时动作的功率匹配。
厂家提供PC机运行的软件程序和MPC4控制器与PC机的接口电缆, 通过PC机或笔记本电脑,运行控制器中的用户程序对控制器的参数进行调整设定:
n        各液压机构比例参数:启动/停止斜率Ramp up, Ramp down,负载流量大小 IminImax.
n        各液压机构对应发动机电子油门的参数:电子油门启动/停止斜率Ramp up, Ramp down,电子油门开度:VminVmax.

楼主:
小型装载机在东南亚市场很受欢迎,由于行走机构是马达控制,整机电液比例升级改造相对容易。无需伤筋动骨,改造1-2天即可完成。
1,采用比例减压阀对液控多路阀实现电液比例控制,注意动臂升降应采用专用的比例减压阀(高压、快速、流量大)
2,采用整机编程控制器实现工作机构与发动机功率自动匹配,即:中位怠速节能,变工况自动匹配
3,多功能手柄实现行走机构和工作机构的同步控制,可在转向的同时实现换向、变速控制

座椅右侧为多功能电子手柄,前后推拉为动臂升降,左右为铲斗倾翻,杆头两个黄色比例滚轮控制两个附具的正反向,浮动按钮为电子控制,消除机械拉杆误操作引发的事故。

液控多路阀,比例减压阀体积小,软管连接,可以装在多路阀下方。

比例减压阀体积小,取代机械减压阀,将机械减压阀的软管拆开,装在减压阀相应管口即可。

发动机电液比例伺服驱动器,适应于机械油门控制的发动机

网友:
明天去店里问有关的机主要改吗?先顶一下楼主。

网友A:
好贴子,专业的厂家就是不一样,我们学习的榜样。。。

游客

网友:
文中介绍为简约型,适应以出口为导向的小型装载机生产厂,山东有不少这类厂家。过去市场竞争激烈,多数惨淡经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贴子,专业的厂家就是不一样,我们学习的榜样。。。

不知道你的这种技术升级的成本相比传统的控制形式是高还是低,高的话大概能高多少?

网友:
云南哪里卖这种升级套件啊???

网友(2012-06-28):
套件哪里买啊?

网友:
哪个好呢 高合金钢 法规及液体如图会计法地图鱼

网友B(2012-10-16):
5T装载机的可以装吗

网友(点评):
可以改装。该系统是在原有系统的基础上升级改造的,例如动力换挡变速箱、先导液控多路阀、

楼主:
引用 网友B:
5T装载机的可以装吗

5T,7T都改过,只要采用的是液控多路阀就可以用此系统升级改造。

网友(2013-01-11):
看了你的帖子很是兴奋,我想咨询一下:平地机也是使用的多路换向阀,是不是也可以进行改装,操纵机构由机械式拉杆式变为手柄电子控制式?

网友(点评):
1,选用同类型的液控先导多路阀,2,用电子手柄+比例放大器+比例减压阀取代原有手动先导减压阀控制,3,电控系统可以利用发动机的电控油门实现节能控制

网友:
现在市面上有卖电液多路换向阀的,是不是直接可以用电液多路阀进行替换传统的液控多路阀?这样是不是可以减少改造成本?

网友(点评):
电液比例多路阀基本都是进口的,负载敏感、压力补偿,可实现多功能同时动作,但成本高,单片成本在2500-3500。若无需多机构同时动作,采用电液比例减压阀代替手动减压阀控制,可利用国产原有阀件、管件,改造成本低

网友C(2013-07-22):
您好,有幸拜读了您很多技术文章,有几个问题想向您请教。
(1) 您说的这种电液比例减压阀国内是否有产品可以替代?主要的技术的难点是什么?
(2) “T059零偏置比例减压阀+先导电磁换向阀“组合的分工,是不是比例阀用于改善换挡品质,高速开关电磁阀负责离合器的断开和结合?比例阀通过什么途径控制开关阀的合理开闭?
(3) 以推土机的变速和转向为例,可否全部用T059比例减压阀,不用开关电磁阀,独立控制每个离合器的结合。这样是否有必要,是否成本增加了很多?同样装载机是否也可以全部用T059呢?
谢谢前辈啦!
(4) 您另一篇文章说的T043和这个T059有什么区别
(5) 如果不涉及发动机的控制,只采集转速做电控换挡和转向,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好,有幸拜读了您很多技术文章,有几个问题想向您请教。
(1) 您说的这种电液比例减压阀国内是否有产品可 ...

WEWE0703你好,问题答复如下:
您好,有幸拜读了您很多技术文章,有几个问题想向您请教。
(1) 您说的这种电液比例减压阀国内是否有产品可以替代?主要的技术的难点是什么?
答复:山寨的不少,难点是材料、热处理工艺,加工设备的精度。

(2) “T059零偏置比例减压阀+先导电磁换向阀“组合的分工,是不是比例阀用于改善换挡品质,高速开关电磁阀负责离合器的断开和结合?比例阀通过什么途径控制开关阀的合理开闭?
答复:你说得对,通过TCM换挡控制器的程序和参数来控制换挡阀的开启、关闭。

(3) 以推土机的变速和转向为例,可否全部用T059比例减压阀,不用开关电磁阀,独立控制每个离合器的结合。这样是否有必要,是否成本增加了很多?同样装载机是否也可以全部用T059呢?
答复:全部采用比例阀为全比例控制系统,成本略高,换挡接合质量高,换挡周期短。装载机可以采用,ZF和DANA的变速箱已经实现全比例换挡控制。
谢谢前辈啦!
(4) 您另一篇文章说的T043和这个T059有什么区别
答复:T043是阀腔规格,结构简单,流量小,适应用液控多路阀;T059结构复杂,流量大,专用于离合器分离、接合控制,用于300马力以下的变速箱。变速换挡采用应为零偏置比例减压阀,Zero Offset Proportional Pressure Reducing Valve, 有多种型号,使用不同规格的动力换挡变速箱。
(5) 如果不涉及发动机的控制,只采集转速做电控换挡和转向,是否可行?
答复:转向无需采集转速,变速换挡有采用1参数,2参数,3参数或4参数控制,机:发动机转速,变矩器输出转速、变速箱输出转速、油门开度。效果各不相同,但变速箱转速不能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WEWE0703你好,问题答复如下:
您好,有幸拜读了您很多技术文章,有几个问题想向您请教。
(1) 您说的这 ...

十分感谢专家的耐心解答!还有几个问题没有搞明白
(1) "零偏置"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力士乐和parker等公司是不是也有类似的比例阀?
(2) 推土机中如果采用手动加减档按钮,为什么还要设置KD功能?遇到大载荷或者爬坡时按下降档按钮不就可以了么?看到CAT D10R中KD按钮在前面的显示屏上,和自动换挡按钮放在一起(图中1和2),按起来应该很不方便。所以CAT的那个应该是自动强制降档功能吧?
(3) 目前国外推土机好像是半自动换挡居多,那所谓的F2-R2平地模式是不是手柄推到前进方向,TCU自动从N经过F1换到F2档;如果手柄推到后退方向,TCU使档位从F2一步步降到R2?而不是像汽车一样可以通过油门开度、载荷等自动判断档位?这种半自动换挡还需要采集发动机和变速箱转速么?学校图书馆中很难查到相关控制逻辑。
(4) 小松的各个机型有不同的自动模式,比如D275A有3种(F1-R1,F1-R2,F2-R2)、D61有5种(F1-R1,F1-R2,F2-R1,F2-R2和F2-R3
),而卡特D10R貌似只有(F1-R2)。这是不是与吨位和工作环境等因素有关?
(5) 高怠速和低怠速是什么意思?是代替手油门拉杆的么?
(6) 节能方面,挖掘机上采用分工况控制有四种工作模式(重载、经济、轻载和怠速),旋挖钻机上油门旋钮有10级,那对于推土机来说发展的方向是什么?为什么不采用分工况控制呢?

谢谢您!

网友C:
引用 楼主:
WEWE0703你好,问题答复如下:
您好,有幸拜读了您很多技术文章,有几个问题想向您请教。
(1) 您说的这 ...

图中是CAT D10R的右手手柄,编号5代表的就是发动机“低怠速”和“高怠速”控制。这就是起到暖车作用的么?还是有其他的用途?而且CAT只有个自动换挡按钮(见上图),是像汽车那样的自动换挡么?没有F1-R2和其他的模式?
谢谢楼主!

楼主:
专家谈不上,只是经验,相互交流吧。

十分感谢专家的耐心解答!还有几个问题没有搞明白
(1) "零偏置"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力士乐和parker等公司是不是也有类似的比例阀?
答复:零偏置,指零遮盖,常用来描述伺服阀,代表其精度、快速反应。ZF,CNH, 力士乐和parker都有此类阀,外形尺寸及技术性能相同,可互换。
(2) 推土机中如果采用手动加减档按钮,为什么还要设置KD功能?遇到大载荷或者爬坡时按下降档按钮不就可以了么?看到CAT D10R中KD按钮在前面的显示屏上,和自动换挡按钮放在一起(图中1和2),按起来应该很不方便。所以CAT的那个应该是自动强制降档功能吧?
答复:按下并保持KD档按键,当前档位降一档,松开后恢复到当前档位,用于瞬间加载。也可以设置成快速降到一档,即:快速行走到铲掘点时,点按KD档后,从当前档位降档一档,快速进入铲土作业。

(3) 目前国外推土机好像是半自动换挡居多,那所谓的F2-R2平地模式是不是手柄推到前进方向,TCU自动从N经过F1换到F2档;如果手柄推到后退方向,TCU使档位从F2一步步降到R2?而不是像汽车一样可以通过油门开度、载荷等自动判断档位?这种半自动换挡还需要采集发动机和变速箱转速么?学校图书馆中很难查到相关控制逻辑。
答复:推土机车速很慢,无需多参数判断档位,通常在软件程序中有个延时菜单,可根据工况选择升档延时。你说的对,中位到F2是顺序升档,F2到R2,手柄直接推倒档,车速降至TCU设置极限时,换向到R1档,然后顺序升档。
(4) 小松的各个机型有不同的自动模式,比如D275A有3种(F1-R1,F1-R2,F2-R2)、D61有5种(F1-R1,F1-R2,F2-R1,F2-R2和F2-R3
),而卡特D10R貌似只有(F1-R2)。这是不是与吨位和工作环境等因素有关?
答复:当车速较高时,通常都是自动换挡,即:多参数判断换挡,当然还与使用用途有关,垃圾推土机或遥控推土机都可以有自动换挡,可以实现高速前进、高速倒车,即:F3R3.

(5) 高怠速和低怠速是什么意思?是代替手油门拉杆的么?
答复:我理解为节省燃油的原因,当档位手柄为中位时,发动机为低怠速,即便操作工作机构手柄,仍然是低怠速。若想实施坡地停车,通常低怠速不足以让铲刀撑起车身,此时按下高怠速,发动机油门增加至1000rpm以上,可以实施此项操作。
(6) 节能方面,挖掘机上采用分工况控制有四种工作模式(重载、经济、轻载和怠速),旋挖钻机上油门旋钮有10级,那对于推土机来说发展的方向是什么?为什么不采用分工况控制呢?
答复:你说的分工况模式在推土机也有采用,推土机工况较为简单,前进为轻载快速,重载慢速,倒退为轻载快速。有些厂家采用手动强制与智能工况控制接合的方式,用户比较喜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中是CAT D10R的右手手柄,编号5代表的就是发动机“低怠速”和“高怠速”控制。这就是起到暖车作用的么? ...

答复如下:
图中是CAT D10R的右手手柄,编号5代表的就是发动机“低怠速”和“高怠速”控制。这就是起到暖车作用的么?还是有其他的用途?
答复:怠速按键已答复,供参考

而且CAT只有个自动换挡按钮(见上图),是像汽车那样的自动换挡么?没有F1-R2和其他的模式?
答复:根据较新的车型,自动档模式通常在换挡手柄在中位时,用换挡手柄的加、减档按键来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专家谈不上,只是经验,相互交流吧。
十分感谢专家的耐心解答!还有几个问题没有搞明白
(1) "零偏置"的具 ...

    谢谢您两次耐心细致的解答,已经算我求学路上的第二个导师了。还有些问题想向您请教。
    (1) "按下并保持KD档按键,当前档位降一档,松开后恢复到当前档位,用于瞬间加载。也可以设置成快速降到一档,即:快速行走到铲掘点时,点按KD档后,从当前档位降档一档,快速进入铲土作业。"如果选用后者(快速降到一档),这种方案的KD键是不是有点多余?直接用减档按钮就可以了?
    (2) 电子制动踏板方面,输出一个0-5V的信号。我理解是控制2个制动比例电磁阀,释放压力,使其制动。除此之外,TCU会输出信号自动换挡么?还是人为减档?制动踏板会不会直接连接刹车环,进行直接机械制动?发动机的转速会随之变化么?
    (3) “电子制动踏板触发限位开关启动紧急制动程序”,这个紧急制动程序除了释放2个制动电磁阀压力,还有别的控制么?比如使换挡离合器分开,切断输出动力,这样的话会不会导致发动机飞车?或者连接机械制动?
    (4) 如果在不涉及发动机控制的前提下,怎样才能保证发动机在空档时才能启动呢?或者有其他的什么安全方式?我想的方式是:如果发动机启动时手柄不在空挡,这时TCU输出信号,使所有电磁阀断电释放压力,车不动。这样会不会有什么逻辑上的问题?
    (5) 推土机行驶换挡时,如果不控制发动机的转速会不会有问题?还是因为推土机的速度慢,换挡时让发动机自己适应就好了。
    (6) 推土机从1档进入2档的条件是什么?是要输出轴的转速达到一定值以后才可以进2档么,这样是不是还需要采集车速,万一打滑怎么办?还是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进二档?如果要是这样的话,我是否可以直接从空挡进入2档?比如F2-R2模式中,从N不经过1档直接进入2档?这样会有什么问题么?
    (7) 推土机前进1档时,是先结合前进的离合器再结合一档离合器,还是这两个可以同时进行?有先后顺序么?
    (8) 电磁阀的控制需要反馈么?比如反馈压力、电流什么的?我看到的好像都是开环的控制?如果采用开环的控制是不是需要精度、可靠性较好的电磁阀?
    (9) 最后想问一下,力士乐的DRE系列的比例减压阀与Parker的GTP0234系列的比例减压阀是否可以替代Tecnord公司的T059?
    这么多问题,学校里的几个教授都不懂,我只能自己想办法向您请教,给您添麻烦了。谢谢您!

楼主:
总公司是搞变速箱自动换挡的,涉及车辆整机控制较多,导师谈不上,只能谈体会,不免有误,仅供参考。
谢谢您两次耐心细致的解答,已经算我求学路上的第二个导师了。还有些问题想向您请教。
    (1) "按下并保持KD档按键,当前档位降一档,松开后恢复到当前档位,用于瞬间加载。也可以设置成快速降到一档,即:快速行走到铲掘点时,点按KD档后,从当前档位降档一档,快速进入铲土作业。"如果选用后者(快速降到一档),这种方案的KD键是不是有点多余?直接用减档按钮就可以了?
答复:KD档与降一档的功能是不同的,通常KD档用于瞬间加载,按下KD键,TCU至少执行两个动作,以满足1)降1档,2)油门增加。
    (2) 电子制动踏板方面,输出一个0-5V的信号。我理解是控制2个制动比例电磁阀,释放压力,使其制动。除此之外,TCU会输出信号自动换挡么?还是人为减档?制动踏板会不会直接连接刹车环,进行直接机械制动?发动机的转速会随之变化么?
答复:制动方式很多,有减压释放,有加压释放。卡特的推土机是断电制动,加压释放。液压阀通常是冗余配置,比例阀实时减速制动,而开关阀(可能配置2个)实时驻车制动或紧急制动。
制动踏板是冗余配置的,即:两路信号输出,模拟信号+开关信号。踏板制动时输出模拟信号,通过TCU控制离合器减压阀实时制动,若速度降低则TCU输出换挡信号,踏板踩到极限时时输出开关信号,该开关信号通常不经过控制器,与一开关电磁阀硬线连接,通电释放压力,实施紧急制动。制动时对发动机减速可以节能,但爬坡制动时发动机减速会导致溜车,要求TCU有判断功能。

    (3) “电子制动踏板触发限位开关启动紧急制动程序”,这个紧急制动程序除了释放2个制动电磁阀压力,还有别的控制么?比如使换挡离合器分开,切断输出动力,这样的话会不会导致发动机飞车?或者连接机械制动?
答复:通常不切断动力,下坡制动还需限制换挡,禁止升档。

    (4) 如果在不涉及发动机控制的前提下,怎样才能保证发动机在空档时才能启动呢?或者有其他的什么安全方式?我想的方式是:如果发动机启动时手柄不在空挡,这时TCU输出信号,使所有电磁阀断电释放压力,车不动。这样会不会有什么逻辑上的问题?
答复:开机前电子手柄在中位时,所有电磁阀断电,同时TCU输出中位电压信号,中位继电器得电,接通点火继电器的电源,可以点火启动发动机。若手柄若不在中位,中位继电器断电,切断点火继电器的电源,发动机无法点火启动。
    (5) 推土机行驶换挡时,如果不控制发动机的转速会不会有问题?还是因为推土机的速度慢,换挡时让发动机自己适应就好了。
答复:换挡时动力瞬间切断,发动机转速会飙升,此时应该控制发动机的转速,不但可以节能,还可减少换挡时对离合器的冲击。对于机械油门的发动机可以利用双曲线控制技术抑制发动机转速,即:换挡时同时控制脱档离合器和换挡离合器的压力曲线,实现换挡离合器的无缝接合。
    (6) 推土机从1档进入2档的条件是什么?是要输出轴的转速达到一定值以后才可以进2档么,这样是不是还需要采集车速,万一打滑怎么办?还是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进二档?如果要是这样的话,我是否可以直接从空挡进入2档?比如F2-R2模式中,从N不经过1档直接进入2档?这样会有什么问题么?
答复:提速后即可进入2档,打滑需装地速传感器或GPS测试。F2R2换向时无需降档,但须过1档,进2档,减速离合器换挡冲击。
    (7) 推土机前进1档时,是先结合前进的离合器再结合一档离合器,还是这两个可以同时进行?有先后顺序么?
答复:通常为先方向离合器,后速度离合器,先前进,后1档,但也需根据离合器的容积来设计程序,充油周期有先后,但接合周期基本同时进行。
    (8) 电磁阀的控制需要反馈么?比如反馈压力、电流什么的?我看到的好像都是开环的控制?如果采用开环的控制是不是需要精度、可靠性较好的电磁阀?
答复:采用线性精度高的电磁阀,
    (9) 最后想问一下,力士乐的DRE系列的比例减压阀与Parker的GTP0234系列的比例减压阀是否可以替代Tecnord公司的T059?
答复:这两种阀无法取代T059,反之也是一样.
    这么多问题,学校里的几个教授都不懂,我只能自己想办法向您请教,给您添麻烦了。谢谢您!

楼主:
有关换挡电磁阀的性能及技术要点可参见以下链接
比例阀振颤信号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p;page=1#pid2513298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关换挡电磁阀的性能及技术要点可参见以下链接
比例阀振颤信号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 ...

还想问一下,电液比例阀对油品的要求很高,那你们在做的时候是怎样保证油的清洁度呢?推土机的油品很差,会不会运行两天就堵住了?是不是在使用国外阀的同时,也要重新考虑过滤的问题?也有人采用进口的阀做的电控系统,但在高温的时候插装阀的可靠性就不受保障了,阀体的孔变大,使得泄露增多。这是不是国内没有推广自动换挡推土机的最大问题?还想得到专家的指教。
谢谢您!

楼主(2015-06-04):
我们做国内变速箱比例阀升级方案时,污染过滤需慎重考虑的项目。
通常在换挡阀进口前加过滤器,在比例阀进口位置加金属滤网,实现二次保护。
若无过滤网,则会发生阀卡死的现象,有了二级滤网,反应满了,但不会影响正常行走。

网友:
高大上啊

网友(2020-11-17):
引用 楼主:
小型装载机在东南亚市场很受欢迎,由于行走机构是马达控制,整机电液比例升级改造相对容易。无需伤筋动骨, ...

能否留一个您本人的联系方式,我们正好要做一个这样的

网友:
5t下装载机在国内中低端市场最有竞争力的应该是液控先导单杆操作!但是目前大多数依然是两杆操作,我认为应该是考虑驾驶员操作习惯这个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