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种不锈钢比较容易切削加工,并且没有磁性

楼主(2012-05-09):
那种不锈钢比较容易切削加工,并且没有磁性?303?
应该是奥氏体里面选了,哪位做此类的有经验?

网友:
303比较好加工,就是国内这种材质较少,304用得较多

网友:
不锈钢也有带磁性的吗?我对这个还真不了解。我们这做的磁力吸块上用的是304不透磁

网友:
好像304比303硬点,不锈钢都带点磁性。

网友A:
3打头的一般都是奥氏体不锈钢,大多数是没有磁性的,但是要是经过热处理加工就不一定了。SUS303是奥氏体易切削不锈钢。一般4打头的都是马氏体不锈钢,有时又被称为不锈铁,因为不含镍所以有磁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3打头的一般都是奥氏体不锈钢,大多数是没有磁性的,但是要是经过热处理加工就不一定了。SUS303是奥氏体易切 ...

学习了!

网友:
对不锈钢材质不了解!

网友:
我们用的316的,304还是有一点磁性

网友:
含镍低就不带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