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齿顶高变动系数,请教

楼主(2012-05-09):
总变位系数x=中心距变动系数y+齿高变动系数△y 。。。。
关于齿高变动系数。。在平时的加工图纸中并没有提到。。好像也被忽略了。。为什么
忽略之后齿顶隙就不是你图纸上所标的c*=0.25,难道这个不重要了吗
用caxa画出的变位齿轮。。和我手算出来的齿顶圆直径竟然不一样。。好像是忽略了齿高变动系数。。。(怀疑中。。。求真相)

网友:
一般叫齿顶降低系数。不能忽略的。否则,顶隙就不够0.25M了,或者太小的话,会顶死的。CAXA画齿轮是不大准的。要相信自己计算出来的参数表。

楼主:
哦。。明白了。多谢。

楼主:
但是线切割是按caxa的图。。走丝的。。那如何保证线切割和算出的参数一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