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丝设备,请教

楼主(2012-05-09):
公司里有台滚丝机,有人说滚丝是后续工艺,材料厂出来的材料不能直接在滚丝机上滚螺纹的,一定要把材料处理过后才能加工,是这样的吗?希望懂的人帮忙解释下,万分感谢。

网友:
现在使用的滚丝机有两种,一种是全机械的用凸轮控制进退。一种青岛的是液压的。滚螺纹对滚前直径要求的很严格,外径公差必须控制到0.05以内,小了牙滚不起来,大了滚丝轮崩扣。如果滚前直径没经过精加工,达不到精度要求,千万不要上滚丝机加工,滚丝轮崩扣那是一点悬念都没有的,大滚丝轮一对上千,小滚丝轮一对也好几百,还是别乱试的好。我们的经验是先用无心磨把外径磨一下。或全部再把外圆精车一刀。滚前直径的确定也很关键,切削手册给的数据是理想状态下的,材料的不同有一点误差,一般修正多是1丝左右。滚丝机加工螺纹,外观漂亮,效率也很高,一般外径50以下一班可以加工4千件左右,合格品率达到100%是常有的事。

网友:
滚丝机配无心磨

网友:
滚丝机,我们的都是冷拉出来就可 以直接上 机的

网友:
楼主,你的滚丝机是用来加工什么材料?什么用途?做丝攻?还是自己产品滚螺纹,把情况说清楚才能解决问题,谢谢!!

材料,工艺,调质硬度,直接滚的直径,都说下。

最好把滚丝机的照片弄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