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仿真,点循环启动的时候出现问题

楼主(2012-05-09):
如图,我在仿真软件中程序、对刀什么的都弄好的,但是点循环启动的时候出现问题,说程序名需要数字,不知道怎么解决,求高手帮忙

网友A:
你新建程序不打 OXXXX 当然不能啊,   XXXX代表数字。。。 文件名字需要O XXXX(1234)

网友:
对,就是2#这样,看你的程序号为o0000;
程序号为oxxxx;xxxx的范围为:0001~9999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新建程序不打 OXXXX 当然不能啊,   XXXX代表数字。。。 文件名字需要O XXXX(1234)

是把图中加工加工文件名改为OXXXX吗

楼主:
我改了还是好像不行啊,怎么办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改了还是好像不行啊,怎么办

饿 是改成 O1234  后面的XXXX是数字。  随便你怎么选的。。。

网友:
%后面加数字才可以,好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