锻件镗直径110的轴承孔时做大了0.05mm,该怎么补救

楼主(2012-05-09):
如题:
锻件 镗直径110的轴承孔时做大了0.05mm,该怎么补救?

网友A:
我猜想可以镀铬,不知道可不可以,请师傅们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想可以镀铬,不知道可不可以,请师傅们指正。

现在是想到镀铬这个方法,但是还有没有别的,
将孔镗大,再镶套紧配,最后镗孔,但是在130的分度圆上有4-M6螺纹孔,镶套的厚度最多才单边5mm

网友B:
表面滚花,然后再加工一次就OK!

游客

网友:
呵呵,粗糙度肯定会差一些,但是这是最快捷成本最低的补救方式...镶套不稳定,电镀成本高......
这样也可以吗?那表面粗糙度不就没法保 了
经典谈不上吧,只是以前咱也年轻过,也犯过这样的错误.....所以知道一点儿吧
经典 一看就知道是老鸟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图纸要求公差多少呢?

网友:
金属涂覆后重新加工,做不做---1981638847@qq.com--中博机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面滚花,然后再加工一次就OK!

谢谢各位的回复。就在镀铬和滚花中选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表面滚花,然后再加工一次就OK!

就要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