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RO/e自动重命名的问题

楼主(2012-05-09):
最近在设计过程中遇到一个问题请教一下各位:

首先,新建100个零件,画好了之后把他们装配为一个整体,这时候每个零件的命名是无规则的;

然后,把这一百个零件的重命名,规律为 “前缀+序号“ ,例如”AAA_01、AAA_02.....AAA_99";

不知道在PRO/E中有什么方式可以实现以上操作?

网友A:
这个方法你可以试试,工程图我没转成功,你搞定了记得告诉我哦!

网友:
学习下,现在就是用UG没有怎么用过PRO/E

网友:
谁有这方面的经验,麻烦哪位大虾分享一下,共同进步,多挣票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法你可以试试,工程图我没转成功,你搞定了记得告诉我哦!

非常感谢您的热心帮助!

网友:
保存副本批量重命名是可以的,在config里面设置一下同时复制工程图就可以连工程图一起重命名了。

网友:
我也想学习一下

网友:
PROE里有重命名的命令(在文件下面),但只要注意的是在重命名前得先把装配图的工程图打开(如果没装配图的工程图就打开装配图就可以了),不然重命名之后就找不到文件了,装配图就会全部乱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