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马达需要更换里面的永久磁铁,求助

楼主(2012-05-09):
我有一个私服马达需要更换里面的永久磁铁,各位社友大侠  能不能指点一下需要注意哪些事项 特别是磁极的选择方面的 谢谢了

网友:
拆下来去充磁就可以,买新的,只能找原来的厂家了,另外配比较贵

网友A:
换完之后注意匹配编码器或旋转变压器与定子的相对位置,最好换整个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完之后注意匹配编码器或旋转变压器与定子的相对位置,最好换整个电机

 买新的比较贵  公司研究让换里面的磁铁 但是现在里面的磁铁已经报废不能重新充磁了  如果自己充磁的话除了您说的那些磁场强度有没有关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