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东西如何定位加工?

楼主(2012-05-09):
做一台全自动设备,就对这样一个小零件,如何使其定位,然后打孔攻丝?
1,人工放的时候可能任意角度
2,如何保证孔的精度
3,夹具如何定位
4,如何打孔攻丝

网友A:
看来别的地方都不复杂,就是要用视觉比对和自动调整,用中间的凹凸点做定位基准。
如果可以,一次装夹,把上面的小孔,凹凸点全加工出来,就不会这么麻烦了。

游客

网友:
如果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做一个简单的夹具,放在铣床上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别的地方都不复杂,就是要用视觉比对和自动调整,用中间的凹凸点做定位基准。
如果可以,一次装夹,把 ...

你们公司需要做蜗杆吗?

游客

网友:
锥蜗杆付做吗,硬齿面的。

网友B:
你最好发一下图纸,工艺讲清楚点,精度要求多高?哪些孔是要打孔攻丝的?你这个件是毛坯件还是加工过了的?

网友:
这个用视觉定位很简单的,楼主需要的话可以找我,联系方式发消息给你了。

游客

网友:
我QQ24259987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最好发一下图纸,工艺讲清楚点,精度要求多高?哪些孔是要打孔攻丝的?你这个件是毛坯件还是加工过了的?

这个只是照图片随便画的,只想上来讨论下如何设计夹具一类的方案。

游客

网友:
尺寸方面注明详细,可以帮你加工!

网友:
这个看着不是很难啊!

网友:
看不懂,能上个清楚点图好点

网友:
光看图,并不是很难,在V型块上足够搞定了

网友:
这件活,手动比自动还快

网友:
这是什么啊~~~来看看~~~~~

网友:
用个铁块锯个开口,夹住工件。在台钻上就可以了。

网友:
图看的不是太清晰,问题讲清楚,图搞清晰点就好了

网友:
凸台好像是偏心的,那么做个导向槽就能自动纠正放工件的任意角度。S1:放入工件到导向槽,即可将工件朝向一个方向。S2:夹紧,S3:制作钻模,由于孔距较小,可以分2个工位钻孔,攻丝同上

网友:
15楼说的很好,支持下,最简单的工装,最省钱的办法。

要是有条件的话,在有带动力头得车床上的加工或复合型车削中心上加工,这样省人工,精度绝对能保证。

网友:
比较简单

网友:
V形块定心,角向定位靠凸台或凹孔
台钻钻模就OK了。

网友:
哪也叫小,,,,我以前做的比这个更小更难,我觉得没多难。。我以前苹果手机3。8标准孔,,一个班产量5000个

网友:
以前做过跟着个类似的,我做的柱体中部有个凹弧,当时就疑问,这中部凹弧立铣刀进的去吗。。。。

网友:
做一个活动钻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