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减速机切螺栓,你也来分析分析

楼主(2012-05-09):
立磨用大型减速机,螺旋伞齿轮的安装法兰(法兰再齿轮轴上)处,螺栓被切断。轴颈和孔径的接触面变成图片中那样的了。会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维修以后,未按规定程序预紧,导致螺栓直接受剪

网友:
一楼说的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维修以后,未按规定程序预紧,导致螺栓直接受剪

请教998大侠,这个法兰上,有一半是上螺栓的,螺栓都像图中那样用铁丝穿好了。另一半是销子,厂家说销子是冷装的。就算没有加预紧力,有铁丝穿着,也不至于有太大的转动吧?厂家说是因为振动超过允许范围,导致螺栓先松了,然后两个法兰面有间隙了,然后就把销子剪断了。另外轴和孔的配合表面变成那样,是因为过盈配合安装,切断螺栓之后轴和伞齿轮发生相对转动蹭出来的么?

网友:
1 安装维修时候有问题。水平没找好 轴线偏斜
2 没有按规定进行螺栓预紧
3 在长期的使用中没有对松动的螺栓拧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998大侠,这个法兰上,有一半是上螺栓的,螺栓都像图中那样用铁丝穿好了。另一半是销子,厂家说销子 ...

阿拉分析特别细致的问题,一定要有全面的资料,因为不想胡扯,只能说些一般原则问题,或以前我自己遇到的事情,

1 假如是进口设备,检修以后一定要配进口的螺栓,尤其德国或米国的大型筛分/磨机设备,他们重要螺栓的‘松弛周期’比国内的要长许多,国内的很短时间就松弛了,现象上看,就是因为螺栓松弛以后导致的损坏,这个东西我常见,

2 所谓‘松弛’,就是在热效应,或振动效应作用下,螺栓不能维持原来的长度,表现为‘伸长’了,这样就导致预紧力不够了,是材料固有的问题,深究就说的太多了,别看螺栓小,重要螺栓国内几乎就没有过关的,都必须要进口 ,阿拉玩材料,玩大的试验机,所以了解这个,

游客

网友:
多谢,受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阿拉分析特别细致的问题,一定要有全面的资料,因为不想胡扯,只能说些一般原则问题,或以前我自己遇到的 ...

“侃爷的螺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侃爷的螺母”

livecs68大侠的经典作之一

游客

网友:
敢问,livecs68大侠和998大侠是同一个人么?
多谢,受教了

网友:
厂里装配的大型减速机用的普通螺栓很常见,却没想到有这么大的学问,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