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反向间隙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2-05-09):
   请问数控车床改反向间隙时什么情况下该减数,什么时候该加数啊?我只知道什么时候加数!至于需要减数的时候怎么测量呢?

网友:
不懂你说的什么意思,,,什么加减数啊。。。。。

网友:
这个间隙时需要测量的,测量出数据来之后,输在参数里,间隙系统会计算在程序里,每次运行程序,系统会消除这些间隙

网友:
简单情况可以用千分表打一下,先向一个方向移动轴,停住,支表,向同一方向输入1mm行程运行,再反方向输入1mm行程运行,看相差多少,为间隙!

网友:
把原来的数清零,再把测得的数输进去就行了,不用加也不用减

网友A:
在托板上打表,用0.01倍率摇下,然后反方向一格格摇,摇了几格指针动了就是间隙多少,然后就加多少。当然要是你丝杠调过了还是用同样的方法,差多少补多少,重新编辑就行了

网友:
这个没有正负之分,只是在测量的时候要在同一位置多来回几次才准确

网友(2013-10-30):

引用 网友A:
在托板上打表,用0.01倍率摇下,然后反方向一格格摇,摇了几格指针动了就是间隙多少,然后就加多少。当然要 ...

你这样搞不准吧应该

网友:
       输入的是绝对值。 楼主多想了

网友:
间隙补偿,丝杆补偿,垂直度补偿,温度补偿...

网友(2013-12-04):
正负哪是螺距补偿,不是背隙。哪个值是激光测量时用到。

网友:
G01 W10 F800;
W15;
W1;
W-1;
M30;你用手轮是不准确的,另外,测量间隙之前先把相对应的轴的补偿值清零,这是按照广数系统说明书上来调的,其他朋友有更好的办法不妨交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