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轨全截面精铣设计方案创意征集

楼主(2012-05-09):
现有一个案子,是两条60号铁轨端部焊接,并将焊渣去掉后,需要进行精铣的专机设计。
1.待铣焊缝尺寸约30*2mm;
2.工作节拍要求11秒,最多不可超过17秒。
3.铣加工:底面必须平,铁轨上顶面和上部两侧面精铣后留0.2mm磨量,下底的上部侧面需要铣进长度35mm的到平。其余部位允许粗铣或者不铣。
社区高手云集,我想征集下大家谁有好的创意。
后续我将把现状(之前的设计者的方案,可惜今天被我否决了),以及我正在考虑的方案发上来与众高手共同讨论。
欢迎大家踊跃提交你们的精巧创意。
下面是相关待加工铁轨图示。

铁轨待铣样图,待铣(黑色)尺寸约30*2mm

铁轨待铣样图,待铣(黑色)尺寸约30*2mm

铁轨焊接前样图

铁轨焊接前样图

铁轨断面主要尺寸

铁轨断面主要尺寸

楼主:
先说下我暂时的初步设想:底面以未焊接底面为定位基准,端面铣加工底面平,上顶面和两侧面一起用成型铣刀加工。

网友:
我感觉应该是刨,不是铣。

网友:
鬼子好像有这个东西,是激光跟踪的可转位铣刀,刀盘形状像齿轮盘铣刀,很相似,以前一个家伙要玩这个,还与阿拉商量过,设备不大,放小卡车就可以运走,你用激光跟踪肯定可以,但要编写一套数学模型,没有多复杂,肯定玩得出来,

游客

网友:
呵呵 我以前玩过是用激光测距跟踪 修鬼子的大注塑件毛刺

网友:
期待高手给出牛方案

网友:
高铁轨道这个需要野外作业?

游客

网友:
哈哈 久别了 郭大侠 龙九万分思念啊!!!!

网友:
成型铣或仿形铣。我觉得轨道腹板采用成型铣,其余地方用仿型铣。

楼主:
谢谢各位社友的参与,请大家设计方案时必须考虑工作节拍的情况,整个截断面的周长大约是750mm。

网友:
各路神仙都来了,我看神仙比武。

网友:
不需要专机,只需要专用刀具

网友:
铣腹板的定位怎么弄的啊

游客

网友:
没焊接的钢轨底面就可以做为基准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野外作业
钢轨既然是焊接到一起  肯定工件特别特别的长
但是又要求精铣
我觉得仿形铣应该比较合适 用凸轮带动小点的铣刀   但没有具体的想法
觉得那个专用铣刀很赛  不知道现场使用情况怎么样

网友:
各路神仙都来了,我看神仙比武

网友:
坐等牛人,呵呵,感觉这个技术应该比较成熟,楼主心里应该有谱

网友:
我接触不多,说个想法,做一个双工位动力头,带两把铣刀,形状和铁轨两侧形状一致(定制应该不难)双刀同步移动从铁轨两侧移动铣削焊层,速度不超过5秒,下部其实也可以装一个动力头带盘铣刀。但不知道你在室内还是室外作业,上顶面重合部如果因刀具干涉,可以考虑单独动力头再跟在后面铣端面。最终可能是上下左右4个动力头铣。见笑啦

网友(2019-07-31):
这个案子现在怎么样了,是否成熟稳定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