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开关铭牌解释,如图,请教

楼主(2012-05-09):
红线内的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我也想学电气~~~~~~忘多多指教~~~顶

网友:
最大漏电动作电流:0.03A;最大漏电动作时间小于或等于0.1秒

游客

网友:
按GB 6829-86规定,这个漏电电流应不大于30mA.
5.2.5 额定漏电动作电流(I△n)   制造厂规定的漏电保护器必须动作的漏电动作电流值。   额定漏电动作电流值为:0.006、0.01、(0.015)、0.03、(0.05)、(0.075)、0.1、(0.2)、0.3、0.5、1、3、5、10、20A。
是漏电电流大于30mA的时候动作 还是小于的时候? 应该是大于的时候吧
高手。顶S

网友:
4楼回复正确,顶一下

网友(2014-09-30):
4楼果然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