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可以显示当前比例吗?

楼主(2012-05-09):
可以在三维环境下显示当前视图的比例吗?

网友:
一个机床那么大,显示屏就那么点?如何显示?
如果需要的话,你就慢慢地缩放,然后用卡尺在显示屏上量任何一个边线(注意要正视),当测量值等于设计值的时候就是1比1的显示了。

网友A: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1比1的打印出图,显示屏上不好看就打印出来看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1比1的打印出图,显示屏上不好看就打印出来看好了。

以前用CATIA,可以设置在屏幕右下角实时显示当前的视图比例,个人感觉比较好用啊。所以想知道solidwork是否有类似的功能。

如果是直接测量或者打印,就失去意义了。

网友:
估计是没有,我还重来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