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消失模铸钢件缺陷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2-05-09):
我厂生产的消失模铸钢件加工后有白点出现,见附图,知道解决办法的同行帮忙

网友A:
这就是传说中的疏松吗?

网友:
是不是增碳严重的后果?试试采用含碳量较低的材料试试

网友A:
我们公司也上了一条消失模生产线,但由于增碳一直无法解决,所以没有批量生产

网友:
这是渣孔吧,能不能把工艺发来看啊

网友:
问了一下同事,也有可能是表面涂料耐火度不够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传说中的疏松吗?

谢谢你的提醒

网友:
照片不是太清楚,可否把照片发到我邮箱tyl657@126.com

网友(2012-07-07):
学点知识

网友:
标准答案呢呢

网友(2024-09-01):
夹渣,涂料皮强度不足,砂粒进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公司也上了一条消失模生产线,但由于增碳一直无法解决,所以没有批量生产

泡沫密度大,燃烧不完全

网友(2025-08-04):
引用 网友A:
我们公司也上了一条消失模生产线,但由于增碳一直无法解决,所以没有批量生产 ...

增碳,是类似灰色份子的东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