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過LAMINA塗層到的麼,效果怎麼樣

楼主(2012-05-09):
資金緊張,想要買LT10塗層刀片,以同時適應鋼料和不鏽鋼的加工,不過對這個品牌刀具不太瞭解,有用過的能給點建議麼,謝謝

网友A:
通用的肯定不如专用的效果好,但是一种牌号可以加工多种材料也算是一个卖点吧。

网友:
通用的效果肯定不怎么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用的肯定不如专用的效果好,但是一种牌号可以加工多种材料也算是一个卖点吧。

對了,我看了一下這個刀片的參數,VC選取範圍是120m/min~250m/min,我的孔徑也就10mm到15mm,換算下來轉速很高,我們的機床達不到這麼高,這個問題大麼

游客

网友:
這個好像沒有寫,但看起來這牌子刀片的基體材料都是統一的好像,然後通過塗層來達到多種材料切削
不知道你那个刀片P和M多少到多少?低速时选择韧性好些的材料。比如P20~P30的就比P05~P15的刀片韧性好,但是韧性和硬度是相反的,韧性好了耐磨就差了。
好的,謝謝
最高转速打个八折九折的开。

网友:
这是瑞士品牌,在中国有厂,刀片偏硬,适合连续加工。钢和不锈钢都没问题,型号和槽型要选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