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度值对于汽车机油泵有什么影响?请教

楼主(2012-05-09):
请教高手,何为真空度,何为机油泵真空度?
今天看到,装配车间在装配汽车机油泵总成时,最后一项项目为测量真空度,是直接将机油泵总成装入某个带有电机驱动的测试仪,根据预先设定的某个值,当低于这个值时,设备会自动报警。
我想知道,这是根据什么原理测量的,真空度值的大小,对于机油泵的性能有哪些影响。

网友A:
测试机油泵的吸力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机油泵的吸力的吧!

我估计也是,但是我想知道,这个会有哪些影响,影响其真空度的有哪些因素

网友(2012-06-28):
气密性肯定有关系

网友(2012-09-19):
检测泵的密封性吧,

网友:
真空度表示内部压强低于环境气压,当内部压强大于环境压强时称之为表压强。泵的中心为负压也就是真空度,这样才能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