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节轴承的额定动载荷是怎么来的?

楼主(2012-05-09):
今天在选关节轴承,被额定动载荷这个概念给搞糊涂了。
关节轴承的额定动载荷是怎么来的?有什么用处?

网友:
楼主我把你的帖子收藏了我也正打算虚心的学一下这个问题呢,谢谢楼主的好问题

楼主(2012-06-26):
大体上把关节轴承的额定动载荷与额定静载荷搞清楚了。
下一个问题:为什么关节轴承的额定动载荷<额定静载荷?

网友A(2012-10-16):
引用 楼主:
大体上把关节轴承的额定动载荷与额定静载荷搞清楚了。
下一个问题:为什么关节轴承的额定动载荷

设计手册对载荷的计算只说了球径、外圈高度、材质及润滑。现有一轴承,球径425,外圈高170,刚对刚脂润滑,因加密封圈和压入时导向,单边球面被削去了45,也就是说外圈的球面部分只有125了,更为要命的是削边的这边正是正常工作时承受轴向力的方向上。请问大侠,因削边后载荷如何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手册对载荷的计算只说了球径、外圈高度、材质及润滑。现有一轴承,球径425,外圈高170,刚对刚脂润滑 ...

怎么削去那么多?单边削还是对称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削去那么多?单边削还是对称削?

单边削,170-45=125;单开缝的那种。削边那么多,可能是轴承厂家工艺需要吧,也在要求厂家核算额定载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边削,170-45=125;单开缝的那种。削边那么多,可能是轴承厂家工艺需要吧,也在要求厂家核算额定载荷

642093071大侠

请看下JB/T 8565-1997 关节轴承 额定动载荷与寿命

楼主:
642093071大侠

标准里给了计算额定动载荷的方法。
不过轴承结构不对称是否还能应用此计算方法,我不知道。
请研究学习。

网友(点评):
不清楚公式依据轴承那种失效形式得出的,对同样外圈高度,加不加密封圈球面的接触高度不一样,计算载荷的公式没提及这些,也没提及游隙是否有影响

网友(点评):
游隙是肯定对额定载荷木有影响的。

网友(2013-08-02):
动载荷,静载荷。动载荷应该就是在正常工作的情况下承受的重量!

网友(点评):
呵呵,正常工作情况是什么意思?水工闸门中的关节轴承99%的时间是不摆动的,不摆动是不是正常工作工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