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键轴上的花键有几种标准,除了国家标准还有什么标准?

楼主(2012-05-09):
花键轴上的花键有几种标准,除了国家标准还有什么标准?我是在重型传动机械行业。

网友A:
楼主,你指的是花键的类型吗?花键按齿形不同分为矩形花键和渐开线花键。矩形花键特点是定心精度高,定心的稳定性较好。渐开线花键特点是工艺性较好制造精度较高,花键齿的根部强度高,应力集中小,易于定心,当传递的转矩较大时宜采用渐开线花键。

网友:
本人属于毕业初学者,请问定心指的是定圆心吗?

网友(2012-06-18):
* 花键的标注:       键数(N)、小径(d)、大径(D)、键宽(B)、国标* 以矩形花键为例:          内花键 6×23H7×26H10×6H11 GB/T1144—2001       外花键 6×23f7×26a11×6d10 GB/T1144—2001       花键副 6×23H7/f7×26H10/a11×6H11/d10 GB/T1144—2001       花键的标注方法有两种:            o 方法一、分别标出N、d、D、B;            o 方法二、用指引线引出标注

网友:
除了GB的,还有DIN5480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定心不是指圆心而是轴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指的是花键的类型吗?花键按齿形不同分为矩形花键和渐开线花键。矩形花键特点是定心精度高,定心的 ...

完全正确

网友:
楼主说的是在中国还是世界范围内?

网友:
其实减速机基本都用国外的,国内的也是仿造国外的·,用的标准都是DIN5482德标

网友:
矩形花键很少听说使用,一下子举不出例子
渐开线花键优点多多,承载能力强,定心好,便于批量生产

楼主(2012-08-12):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指的是花键的类型吗?花键按齿形不同分为矩形花键和渐开线花键。矩形花键特点是定心精度高,定心的 ...

我们使用的一般都是渐开线的,很少使用矩形齿,我们公司主要的遇到的是国标和德标的,所以问问大家有没有另外其他国家的标准在我们国家重型机械行业常用的。谢谢大家,分享自己的经验,提供你们的宝贵知识。

网友:
重型传动机械行业,应该用的是渐开线花键,国标的足够了。有些时候,特定情况下,可以用齿轮当花键使用

网友:
问题提出的很好,学习了,谢谢!

网友(2014-04-12):
花键轴加工,一件起定,长花键

网友(2018-10-16):
学习了,感谢楼上的知识点

网友(2019-01-22):
我们这里用的日本花键比较多

网友:
花键还有美标,din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