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 0i 系统中主轴到底是由谁控制的?

楼主(2012-05-09):
FANUC 0i 系统中主轴到底是由谁控制的?
在论坛里遇到两个人说主轴是由PMC控制的;可我在培训资料上看到主轴是由主轴模块控制的,主轴模块和PMC模块是并行的,它们都在主板中。
那么主轴到底是由谁控制的?还是我看的资料比较老,以前是由主轴模块控制,现在的都用PMC控制了?
我没有实践经验,只是查资料,查网页。知识来源很有限,个人又有点钻牛角尖,还请高手指点啊,尽快帮我解惑啊。

网友A:
    查了半天,才发现PMC就是PLC,法兰克公司把他们内装式PLC叫PMC。也还是叫可编程控制器,那输出信号都是要经过PMC的。
我也是菜鸟,共同学习下,我了解的三种主轴控制方式:
一,CNC直接控制,这个也分为两种方式,串口输出和模拟输出,串口必须用专用的驱动器和伺服电机了(比如数控车床的X和Z轴就是伺服电机加驱动器组合)。模拟输出的就随便那种可以控制模拟量的 变频器 外加三相异步电机或者变频电机都行(应该是最常见的组合)。系统上直接输入S+转速那种。
二,双速电机配合电磁离合器,较老的经济型数控车床上会用。  就是系统上直接输入 S1  S2.....S12那种。不多说了。
 三,主轴PMC控制,我理解就是把主轴转直接在PMC里面编好,到时直接按那扭就转就通过倍率开关设定几种速度,一般点动就这样的。
                          都是CNC向PMC发出指令,通过PMC程序进行控制运算.
  另外,主轴模块就是驱动伺服主轴电机的主轴驱动器吧?  是在主板中的吗?不知道是不是我理解错了。我是菜鸟,讨论下,共同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了半天,才发现PMC就是PLC,法兰克公司把他们内装式PLC叫PMC。也还是叫可编程控制器,那输出信号都是 ...

谢谢你哦。PMC和PLC我应该事先说清楚的,麻烦你了。
主轴模块只是在主板中的一个模块,不是伺服放大器。主轴的放大器在主板外,连接到这个主轴模块上。
你说的三种主轴控制方式,都是由CNC发出控制指令,然后PMC控制?
你看一下下面这两个图。这是FANUC0i系统的图,从这里看主轴和PMC没关系

(不知道能不能看清楚)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请教,进给轴是由谁控制的。根据我理解,进给轴要进行插补,插补过程以及刀补等都是CNC中的程序实现的,因此进给轴是由CNC控制的。这样理解对吗?
那么手摇脉冲发生器在控制工作台运动的时候应该也是将信号传给主轴吧?

楼主(2012-06-25):
其实主轴的控制是有CNC和PMC模块一起控制的。早应该想到的,呵呵

网友:
女性还是很强大滴

网友:
中国女工程师·~·

网友:
由PLC发出指令~~这点可由主轴控制都是M指令知晓~~
如果说是速度和电流控制那是CNC负责~~主轴模块仅仅是信号放大~~

网友(2012-09-01):
PMC控制正反转及停止,主轴模块控制变频器的速度信号.

网友:
还是一位女工程师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