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件应该怎样加工

楼主(2012-05-09):
图中Φ55的管子外圆,内孔都得加工,如何加工,如何下料.还有一个问题,这图用CAD2012绘制,为什么旋转后的尺寸数字会发生调头现象,正常的应该是字头向左.

网友:
你做不做?1981638847@qq.com--中博机械

网友A:
车,线切割或做角度垫板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车,线切割或做角度垫板铣!!

强烈同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强烈同意!!!

具体工艺应该怎么安排,现在 是切下来再车的,但是不太好装夹,每个都得找正

网友C:
做个工装,车床直接加工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个工装,车床直接加工完成。

斜口位置怎么一次完成

网友C:
引用 楼主:
斜口位置怎么一次完成

车床先做一个套子外形。再线切割割与产品同角度,外径的内孔。上车床加工,试试。

网友:
先车后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车床先做一个套子外形。再线切割割与产品同角度,外径的内孔。上车床加工,试试。

您是说先加工好外圆和圆弧槽,然后下料,最后再加工内孔,但是如果没有线切割呢锯床又不好装夹

网友:
量大的话做个专用工装  量小的话就凑合干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工艺应该怎么安排,现在 是切下来再车的,但是不太好装夹,每个都得找正

感觉先车后切比较好

网友:
楼主还没看明白图纸吧,那我跟你说说,这个件不就是线做一个套外径50内孔44外径上有一个R2的弧槽吗??长短我就不算了,你算算长多少然后加个2mm,做完套之后线切割切个斜就成了,别切错了把弧槽那里切掉,不用线切割就做个角度底板,具体角度自己算这个挺叨叨人的,别弄错了,然后铣就是了,控制好长度!

游客

网友:
谢谢指点

网友D:
此零件时做整体的还是焊接的
整体做有点难度
我没有想出来普通的机床如何加工出来
看大家有没有好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此零件时做整体的还是焊接的
整体做有点难度
我没有想出来普通的机床如何加工出来

这是焊接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是说先加工好外圆和圆弧槽,然后下料,最后再加工内孔,但是如果没有线切割呢锯床又不好装夹

做一个工装,保证度数,外圆装夹。用锯床切割

网友E:
做個夾具就可以啦~CNC加工。你的尺寸標注出問題了,我曾經也出現過~貌似是角度的問題,具體也不知道怎麼說好

网友:
做一个夹具,可以车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個夾具就可以啦~CNC加工。你的尺寸標注出問題了,我曾經也出現過~貌似是角度的問題,具體也不知道怎麼說好 ...

是不是字头的朝向问题啊,我也发现了,可就是不知道怎么改过来

网友F:
焊接件就先上车床做出外径内控R槽,焊接底板。话说没有公差,随便搞搞?

楼主:
引用 网友F:
焊接件就先上车床做出外径内控R槽,焊接底板。话说没有公差,随便搞搞?

的确,没啥公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字头的朝向问题啊,我也发现了,可就是不知道怎么改过来

好像可以在标注设置里面改的,但具体我也忘记了,上次是我师傅帮我搞掂的,嗯,具体怎么我忘了,抱歉,改天我问问他再说吧

网友:
做工装在车床上加工

网友:
好加工啊

网友:
1左端留有夹头先车夹头,夹持夹头车至图,2夹夹头铣角度留量,3磨角度,4车床切断!新手不知道铣床好铣不?

网友:
哥们你这个事组焊件吧,

网友:
其实也不难啊,你可以分开来做啊,先把50的管子做好,可以焊接上去啊,你的尺寸又没有什么公差哦

网友:
筒子们  先看清楼主的问题吧  哈哈~~~~~~

网友:
量不大的话还是先车再铣,铣可以做斜度垫铁,也可以直接转铣头,要算好角度哦
量大的话还是车的快,要做夹具哦

网友:
还是车好,因为铣的话需要加长刀,还铣的慢,工件容易变形,车就可以把其他的做好,后再做个工装,车出斜度,要是是单件的话就没必要了,方法多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