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V胶印套印不准

楼主(2012-05-09):
UV六色胶印套印不准,后滚筒和一字炮的牙都 调了, 还是不 行,请各位大侠帮帮忙给点意见

网友:
套印不准 还有个原因,就是你选择的油墨不对,或者这个UV油墨质量不好,或者你要印的这个产品还需要做一些印前处理。大概应该也有着几种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