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速链传输线上的运输盒卡死,原因求解

楼主(2012-05-09):
今天到一家兄弟单位看他们的倍速链传输线,他们反映倍速链传输线上的运输盒总发生卡死现象,而且速度很慢,和链条的速度基本一致。我看后,认为问题可能出在运输盒或者传输线铝型材上,不知大家碰到过同样的问题吗?

网友:
是不是存在链轮与托轨、链轮与输送盒之间的打滑现象?找到哪个位置的原因增加其摩擦力,应该会好点!

游客

网友:
狼兄,我当时也是这样认为的。但是摩擦力不够估计概率不大。因为有同样的一条线一直在正常使用
同类型的传输线还有2条,但是都没有出现这种情况。我分析是输送盒底部不平,或者是铝型材质量问题。造成倍速链和铝型材、输送盒和倍速链间接触不好。造成打滑,倍速链没有起作用。不过为什么会卡我还没分析出原因来

网友:
输送盒卡死每次都是在同一位置还是随机产生?卡死时倍速链的运行状态是什么样子?

游客

网友:
一般都是卡死在转弯开口处
位置基本是固定的,卡死时倍速链运转正常

网友:
既然是输送线,那输送盒肯定不会只有一个,其它的怎么样,也卡死吗?
还有卡死时输送盒是否已经歪斜与铝型材挡边相碰了,结果造成卡死。

游客

网友:
线长接近60米,盒子长宽500mm,共有60多个盒子。其他盒子也发生卡死现象。

网友:
尝试两侧加光杆,保证输送盒和型材挡边不碰。

网友:
盒子做的有些问题,四角圆角太小了.何况又是金属焊接的,一旦有毛刺什么的,不就容易卡住了.

网友:
主要问题在于盒子与铝型材之间的摩擦造成卡死,可以考虑在铝型材侧邦上安装润滑性能较好的挡条

网友:
谢谢老大加分。
我做这种线时,一般是物料盘四角都加了导向轮的,同时注意控制导向轮与型材挡边的间隙。

游客

网友:
那导向轮和型材的间隙是多少呢?我们一般用的盒子和型材间隙是20mm。

网友:
怎么和印花机很像呀

网友:
搞个视频上来好分析。

网友:
放慢速度或点动运行,找到症结,再设法处理

网友:
忘啦说,是总长度还是单边距离?

网友:
有可能是铝型材变形了,看你的输送线比较长,一般型材都会有变形的。就是说和输送盘的摩擦力加大了!

网友:
双边距,我做的是线体两端有升降机的那种,不是平面回旋的。

游客

网友:
我的也是这种类型的,你的物料盘转弯是如何实现的?我的是通过升降再转弯。

网友:
是直线式的,不用转弯,上下两层。下层是物料盘回收用的。

网友:
你的是否是升降机旋转角度不对啊,造成入口对不齐被卡住了。

楼主:
升降机不用旋转,直接升起来,链条带动物料盘实现转向。这两天忙别的方案。有时间将视频传上来大家看看

网友(2015-07-31):
引用 楼主:
升降机不用旋转,直接升起来,链条带动物料盘实现转向。这两天忙别的方案。有时间将视频传上来大家看看

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