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情况下要对螺丝进行防松处理? 防松方法有哪些?加紧固胶能起到防松吗?

楼主(2012-05-10):
各位大哥,哪些情况下要对螺丝进行防松处理?   防松方法有哪些?加紧固胶能起到防松吗?

网友:
螺丝凝固剂,能起到防松的作用,推荐LOCTITE品牌的

网友:
螺纹放松好像一般是做预紧的吧?或者双螺母。具体查资料看看呗!(个人见解)

网友:
额~有震动的地方都有做放松处理的哇~可拆的:1、加垫圈。2、双螺母.3、开口销等~不可拆的:1、放松剂。2、破坏螺纹等等

网友:
有一种叫防松齿的,此工艺可达成螺钉的防松防滑功能

网友:
震动频繁的链接部位都要放松··最简单的就是加垫片,也有防松螺丝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