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振动问题,请教

楼主(2012-05-10):
2266998大侠曾提到液压系统振动(震荡)问题:

液压系统的震荡是怎么回事?什么频率下的振动会导致阀出问题?怎么在阀上加一信号来削除震荡?

希望大家各抒己见,也请998大侠不吝赐教。

我的初步思考和答案:(大多由网上拷贝而来)

1. 机械振动与噪声是由于零件之间发生接触、冲击和振动引起的。

振动源很多,例如:
(1)液压系统中的电动机、液压泵和液压马达这些高速回转体,如果转动部分不平衡会产生周期性的不平衡离心力,引起转轴的弯曲振动,就会产生噪声。
(2)电动机噪声除机械噪声外,还有通风噪声(如冷却风扇声和风声)和电磁噪声(电动机通电后的电磁噪声和蝉鸣声)。当电动机和液压泵不同轴以致联轴器偏斜时,也会引起振动和噪声。
(3)齿轮泵工作时,齿轮啮合的频率、齿轮啮合受到圆周方向的强制力引起圆周方向的振动,而轮齿啮合产生圆周方向的振动使齿面受到动载荷而引起轴向振动(产生径向方向的振动的同时产生轴向振动)。
(4)滚动轴承中滚动体在滚道中滚动时产生交变力而引起轴承环固有振动形成的噪声;滚动体移动引起噪声;滚动体和滚道之间的弹性接触引起噪声;滚道中的加工波纹使轴承处于偏心转动引起噪声;滚动体中进入灰尘或有伤痕或锈蚀时发出噪声。
(5)液压零件频繁接触而引起噪声,电磁铁的吸合产生蜂鸣声、换向阀阀芯移动时发出冲击声、溢流阀在泄压时阀芯产生高频振动声。
(6)油箱噪声。油箱本身并不发出噪声,但如果液压泵和电动机直接装在油箱上,它们的振动引起油箱产生共振,会使噪声进一步扩大。液压油在油箱中的涡流也产生噪声。

当然,有关液压系统动特性的专著中论述的更深入和全面。

2. 什么频率下的振动会导致阀出问题?

a. 首先要明确是什么阀,换向阀,溢流阀还是压力阀?还是说不管什么阀,因振荡而出问题的机率相同? 是否某类阀最容易震荡?

b. “当阀的“弹簧-阀芯”系统的固有频率和系统振动频率相同或接近时,就会产生共振,阀将会出问题。解决办法是更换弹簧。” 这种说法对吗?还有什么可补充的?

3. 怎么在阀上加一信号来削除震荡?

 我在 卢长耿,李金良编的《液压控制系统的分析与设计》中看到(第357页),伺服阀因堵塞而引起的振动可以通过加颤振信号消除。但这和上题中的阀出问题的原因对不上号,所以"加颤振信号"应该不是答案。那么,怎么在阀上加一信号来削除震荡?加什么信号?怎么加?

向998和各位大侠请教,多谢!

网友:
系统中最常见的振动是冲击振动吧
当流体以很高的流速运行时,由于方向阀的控制,流速大幅下降或瞬间到0(这里指换向阀切换等)这时的系统压力会瞬间急剧上升(能达到系统压力的5~10倍)产生剧烈冲击振动 对系统危害很大

网友:
从控制理论上来说,整个液压系统就是由各种具有不同固有频率的元件组成。整个液压系统是弹性阻尼系统。由于非线性因素的存在,当外部激振与固有频率相近时,系统就产生自激振荡现象。

网友:
液压系统的振动与冲击,主要来源于流体方向突然被改变但是流体本身有惯性造成的,尤其对密封影响很大。通常发生在换向阀动作时阀后油路;间歇式油马达的进油口前;油缸到达行程也会对整个油路造成冲击。
通常用串接储能器、部分管路才用软管、封闭油路并联顺序阀的方法减轻和避免。

网友:
这个题目大了一些,看看专业的大学教授能否讲清楚里面的问题也许都困难,我同我大学教书的同学以前也聊到过类似的问题包含液压爬行,世界级的问题。

网友:
我自认为是高手了(吹牛的)说实话不知怎么解答你。

网友:
这个很难回答,只能说是冲击

网友:
可查的书上,跟楼上几位,说的查不多。

网友:
我们公司全进口的液压设备,震动还是蛮厉害的,管路经常爆裂,请教各位高手有何解决方法

网友:
大家说高流速突然停止将会造成很大的冲击。
我在实际工作中发现这个影响不大,至少从声音上。如阀从换向位置突然回中位。
但我在实际中发现,换向阀换向时的冲击非常的大(从中位切换到另一位置),管路,阀台,油缸等。
但这时是由静止变为运动啊,求教下。

网友:
震动主要是因为压力脉动与流量突变。其他的因素影响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