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专门生产数控车床主轴厂家,要求主轴要带夹紧夹头方式那种

楼主(2012-05-10):
本人最近在搞数控车床,在找专门生产数控车床主轴厂家,要求主轴要带夹紧夹头方式那种,很的厂家做数控车床主轴,但是都不带夹紧夹头那种,那位朋友能提供这样的厂家吗?在下感谢不尽。。

网友A:
弹簧夹头卡盘有标准的买,只要跟主轴端口相配就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弹簧夹头卡盘有标准的买,只要跟主轴端口相配就成了。

那是前置式,我要找的是后置是拉杆夹紧

游客

网友:
液压卡盘不都是拉杆带动契块夹紧的吗?你所谓的前置后置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是前置式,我要找的是后置是拉杆夹紧

液压和气动卡盘式都为前置式,后置是通过拉杆拉紧夹头夹紧工件,气缸或油缸安装在传动侧

网友:
在҉书҉上҉看҉过҉‘旋҉转҉气҉缸҉“装҉在҉主҉轴҉后҉面҉的҉,不҉过҉淘҉宝҉上҉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