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装proe时出现的情况,求解

楼主(2012-05-10):
在安装proe时出现的情况,求解

网友:
这个好像是  证书  出问题
重新 打开 那个用TXT打开的文件
输入电脑 名字
保存

网友:
明显证书问题,你上网搜安装教程啊,一步一步很简单的,论坛上也有啊

网友:
证书里边的那一串数字改成你的ID之后,再锁定一遍就好

网友(2012-06-09):
把证书上的那个ID改成你电脑的ID就可以了,我是昨天刚安装好的,在网上看的视频,按步骤一步一步来挺简单的

网友:
许可证制作是否正确?   正确的话就是补丁程序没打好     按安装信息里把补丁程序重新打好   就ok了   我的就是这问题 按文件里的这个 步骤
1) Start pro/e setup

2) Open license.dat with any  txt-editor and replace every occurance of 00-00-00-00-00-00 with your computer real HOST_D (same one shown in the bottom left corner of the Pro/e setup). Save the ptc_licfile.dat

3) Install proe - proe_mech -ptc_distributed_services (optional). On license-config screen select "nodelocked license" and point to edited ptc_licfile.dat

Next  apply a patches (if u didn't install the complete package, you will get "File not found" errors, accept or bleed)

for pro/engineer:
Copy "proe_WF5_Win64_crk.exe" to folder <proeWildfire 5.0 progdir>\i486_nt\obj and click "Next > OK > Next > OK > Next > OK > Next > OK > Finish > OK"

for pro/mechanica
Copy "proe_mech_WF5_Win64_#1_crk.exe" to folder <proeWildfire 5.0 progdir>\mech\i486_nt\obj and click "Next > OK > Next > OK > Next > OK > Next > OK > Finish > OK"
Copy "proe_mech_WF5_Win64_#2_crk.exe" to folder <proe mech WF5 progdir>\mech\i486_nt\ptc and click "Start > OK"

for ptc distributed services
Copy "ptc_distributed_services_WF5_Win64_crk.exe" to folder <ptc_distributed_services WF5 Win64 progdir>\i486_nt\obj and click "Next > OK > Finish > OK"

That's all.. Enjoy
OK    刚刚解决掉

网友:
这个软件的安装和其他的不同  百度一下安装方法 按着方法来很简单的

网友(2012-07-15):
哪有PROE安装教程啊?

网友(2012-09-28):
许可证制作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