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白钢刀和钨钢刀的分类!求解

楼主(2012-05-10):
我们公司主要加工黄铜,通常使用白钢条和钨钢条刀坯,刃磨成成型刀使用。问一下各位大侠,白钢刀和钨钢刀按照硬度区分都有哪些型号啊!我们采购也不懂,买回来的白钢刀在打孔的时候直接就弯曲变形了,扭得像麻花钻一样!

网友A:
不会吧   这么夸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   这么夸张

真的啊!所以才想请教一下各位!看是不是买的型号不对!

游客

网友:
买回来的白钢刀在打孔的时候直接就弯曲变形了,扭得像麻花钻一样!白钢又叫高速工具钢。不可能弯曲。只有折断。很脆。你买的是假货。上淘宝网,阿里巴巴看看

网友:
白钢刀条  可以试试国产 重工的超硬白钢刀,,

网友:
白钢刀就是高速钢W18之类的,钨钢是硬质合金做的,硬度高

网友:
白钢就是高速钢,韧性好,不易断。钨钢是硬质合金,硬度高,但是脆。

楼主:
谢谢各位,我问的不是什么叫白钢刀、钨钢刀!我只是想知道按硬度区分有哪些型号?

网友:
这个就比较多了 一般的麻花钻、丝锥等高速钢刀具常用材料是W6Mo5Cr4V2。  普通的HSS硬度在62-64°    含钴的HSS在68-70 有M42 M35   至于硬质合金的牌号就太多了  普遍在90-93度    只有合适的刀具没有最好的刀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