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roe中能沿三维曲线进行扫描吗?

楼主(2012-05-10):
大家好,在proe中能沿三维曲线进行扫描吗,比如用曲线函数方程产生 三维螺旋曲线,再沿此曲线进行扫描,谢谢!

网友:
当然可以了。只要有曲线,有截面就能扫描。

楼主:
这个是用插入--扫描吗,路径应该是先建好,然后扫描时选取已有轨迹吧,我怎么总选取不成功呢,都要定义哪些东西呢,谢谢!

楼主:
烦请高人说的详细些啊

网友:
插入-扫描,首先建立好路径,也就是扫描路径~

网友:
可以的  但是是复杂的空间三维曲线如果用方程去实现感觉很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