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大吨位油缸的同步及压力恒定?

楼主(2012-05-10):
最近有个朋友向我咨询一个问题,设备他们已经制作好,主要功能是用2个140mm的油缸在不同的2点上同时对动车转向架施加10吨的力量,压力误差不超过100公斤,并需要保证2油缸位移误差不超过1mm。他们的方案是直接用比例溢流阀调整压力,用压力传感器和位移传感器做反馈。但是现在问题是在压的过程中2个油缸用液压锁停止后有反弹后退现象。且油缸在运行中有不同步现象。各位大侠有什么意见。

网友:
比例系统的精度有些问题,阿拉以前做东西这么用,精度不够,用伺服系统可以,调整比较要水平,

我用过电丝杠系统的,精度可以,但比较贵,

这个系统不难玩,主要是成本问题,不考虑成本,没有问题,限制成本,不太好玩,

游客

网友:
丝杠是瑞士的高精度滚柱丝杠,声音不大,甲方指定的,不在乎价格,你那个比例溢流减压系统的精度不够,有定论的,甭耽误工夫了,直接上伺服控制就可以了,
还有就是昨天看到一个山寨的998,呵呵叫2256998
实际使用中发现比例阀调整压力精度确实有问题。不知道比例减压阀怎么样。还有就是丝杠系统噪音很大,重载后在90分贝左右啊。不知道大侠的电丝杠系统怎么样?

楼主:
我给他的建议是,油缸在运动中要同步很困难。因为2个油缸用的同一个比例溢流阀,而压力决定于负载。2个油缸不可能做到阻力完全相同。建议采用将2个油缸刚性联接。或者使用丝杠模式(螺旋升降机),用压力传感器反馈。但他提出螺旋升降机在运动中噪音大是缺陷。希望还是用液压方式。且我无法回答液压锁锁紧后油缸后退现象。各位大侠有什么看法。

网友:
这个回路应该没什么问题的,但不知楼主的朋友用的是什么换向阀,如果是普通的换向阀,那么用位移传感器就没什么作用了,估计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另外看看液压油、液压缸里面的空气排尽了没有,排净空气这一点很重要。我们试过空气没有排挤干净,系统严重达不到要求,排尽空气后效果很好。建议楼主的朋友就从这二个方面入手。

游客

网友:
如果非得用一个换向阀,建议在油缸的进口加装比例节流阀并且和位移传感器一起互动
普通的换向阀肯定不行,如果是一个换向阀控制二条油缸,那你的油缸是不可能实现好的同步的,因为位移传感器根本起不到作用。
空气已排空,换向阀是普通的换向阀,前面都安装有液压锁的。不知道该用什么换向阀

网友:
普通的换向阀肯定不行,如果是一个换向阀控制二条油缸,那你的油缸是不可能实现好的同步的,因为位移传感器根本起不到作用。 如果非得用一个换向阀,建议在油缸的进口加装比例流量阀并且和位移传感器一起互动 。压力传感器和位移传感器你朋友已经用了,建议直接上比例换向阀,那样要简单很多。至于2个油缸用液压锁停止后有反弹后退现象,可能是楼主朋友的液压锁功能用错了看看是不是用的外泄,如果用的是外泄,那可能是换向阀的中位机能不对。随便说一下从新发帖不是为赚积分,就是想把问题说清楚,这个帖子老鹰请不要扣分,当然能加分最好

网友:
力量传感器加位移传感器 反馈信号给补偿阀

游客

网友:
严重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