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图)有无一种机构,电机、减速器、蜗轮蜗杆做成一个整体的?

楼主(2012-05-10):
有木有一种机构,电机、减速器、蜗轮蜗杆做成一个整体的?
      像一个转盘一样?这个可以直接选型号吗?叫什么
  请看下图

网友A:
都是要选配的,整体的好像还没有吧

网友:
抢个沙发坐,等高人出现!!!!!!

网友:
蜗轮蜗杆减速箱有的可以直接安装马达

网友:
蜗轮蜗杆减速电机

游客

网友:
请问你这个学名叫什么???减速电机吗?我看这个减速器好像是涡轮的
这个是把电机和减速器做成整体的,我想说的请看上图
符合你所说的,但是不知是不是你想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要选配的,整体的好像还没有吧

请看上图~~~这个

楼主:
这个东西叫什么?各厂家有无标准可查呢???大家见过没

网友:
这个可以有,呵呵

网友(2012-08-19):
这些东西遍地开花。

网友:
楼主问的好有意思,你这个涡轮箱=减速机。

你发的那几张图,涡轮箱是个独立装置,只能根据厂家需要进行定做。但是目测这个涡轮机构通用性很高,应该是有型号供你选择的,但是否能找到你所需要的传动比有待进一步确认。

与楼下所展示的电机配涡轮减速机有着很明显的区别,这样的中型涡轮制作成本很高,不是一般厂家承受的起的,是否有标准出台,很不好说。

网友:
我看这个选配是:机构它包括蜗轮蜗杆是一体的。它要满足你所要实现的功能。电机+减速机通常是一个厂家提供的。这个组合是在设计当中普遍采用的

网友(2012-10-12):
有涡轮蜗杆了 还用减速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