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G73怎样避免副后刀面与已加工表面干涉问题?

楼主(2012-05-10):
用G73怎样避免副后刀面与已加工表面干涉问题?

网友:
换个题目好些

网友:
G73的运用和你说的干涉没有多大关系,关键是你的加工路线和你的刀具副后角所产生的干涉,建议加工前仔细观察下你的刀具和运行轨迹

网友:
关键还是把刀搞好

网友:
根据轮廓的曲率合理选择刀具的副偏角 留3度的间隙,实在不行用圆刀片或槽刀加工

网友:
只要道具设计好就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