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重力铸造,压铸,低压铸造的优缺点对比

楼主(2012-05-10):
附件中漏了重要的一点,就是低压铸造是三种铸造中最致密的一种,比重最大,

网友(2013-07-23):
努力赚分,争取学习

网友A:
楼主,请教个问题,我们有一款重力铸造产品中心有一铸铁圈,铸造后外观良好。但切削加工后,内孔中铸铁与铸铝结合部位出现气孔。按理重力铸造应该很少出现这种情况的,但从我做样的情况看,50%都不同程度的存在该现象。
能否分析一下?

网友(点评):
普通砂型铸造也可以称为重力铸造

网友:
LS最好说一下,如何分型的,浇口位置,冒口位置大小。
这样子才能请专家帮你分析。

网友(2013-12-13):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教个问题,我们有一款重力铸造产品中心有一铸铁圈,铸造后外观良好。但切削加工后,内孔中铸铁与铸 ...

是不是浇注前铸铁没有烘好呀

网友(2019-08-24):
没有烘干

网友(2020-04-20):
努力学习,希望早日能够上分

网友(2020-06-10):
铸造是短板

网友(2020-08-18):
努力学习赚积分

网友(2025-02-24):
回帖赚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