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客户想做一个外罩,请教冲裁加工

楼主(2012-05-10):
有个客户想做一个外罩,大体形状如图,要求先是挤型材,然后用冲裁模加工成这个样子,材料是铝。现在的问题是产品前端的圆弧冲不出来,各位有什么好办法吗?尺寸大概是201*105,壁厚1.5.

网友:
说个馊主意,不知道楼主会不会用。
就按你第二个图的方式冲切下去,凸凹模都用仿形的,一次切到位,但是这样的问题就是模具行程较远,而且对你做仿形凹模的要求可能比较高,但是个人觉得这样做模具是最实用的,如果不行,按照传统的做,那就只能仿形旋切了,这个做起来符合常规,但是多模具的设计者的要求可能更高的,三边同时同步,而且还要控制行程。以上都是废话,看高手的出现

网友A:
木有尺寸是很难讨论的说。

楼主:
后面的没有问题,主要是前面那个圆弧口不好冲,我们这边的师傅说这个圆弧是冲不出的,不知哪位高手能搞定,还有我这就一小厂,太复杂的工艺工序没办法做,在不改结构的前提下只要一个普通的冲裁模就搞定了最好。

游客

网友:
那你还想怎么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木有尺寸是很难讨论的说。

需要什么尺寸,留个邮箱,我把3D图直接发给你,你给指教一下。

网友:
现在的图看的不是很清楚,你说的那两处的圆弧的大小

网友:
你给我发过来看一下吧。342343191@qq.com

网友:
发一个看看 251429871@qq。com

网友:
冲孔 落料 才折菜鸟发表

网友:
这样的切口也还是可行的吧,你折铝材还要不要后续加工的

游客

网友:
冲裁后就没什么加工了。问题是我们这边的设计冲裁模的师傅说前面的圆弧搞不定。

网友:
说清楚点,大家讨论讨论

网友:
冲孔,下料,折弯,可以一次搞定不?

网友:
这能 冲的那么弧嘛  不能用折弯的嘛  技术好的话 不比那个差啊

游客

网友:
要用挤型材

网友B:
确认下,中间的那两个加强筋是挤型材出来的吧?圆弧要求精度高吗?这个东西难度很高吗!还是楼主没有把限制条件说完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认下,中间的那两个加强筋是挤型材出来的吧?圆弧要求精度高吗?这个东西难度很高吗!还是楼主没有把限制 ...

客户的要求是先做挤型材,然后再冲裁,因为只是一个外罩,尺寸精度要求不高。

游客

网友:
很简单,求指教,关键就是前头的那个圆弧,怎么设计冲裁模?
既然这样,还有何难度?

网友:
一定要用挤材吗?能否改用板材,先冲压,再翻边就好。

游客

网友:
不行啊,以前有一个类似的产品就是板材的,现在客户神经病试的要改成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