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俄亥俄级潜艇与台风级潜艇对比,长度差不多,但是宽度将近小一半?

楼主(2012-05-10):
为什么俄亥俄级潜艇与台风级潜艇对比,长度差不多,但是宽度将近小一半?

网友:
潜艇这东西,要看干吗用?许多家伙因为不知道这个,所以有许多笑话,

米国、毛子,潜艇主要分战略核潜艇与攻击核潜艇,

战略核潜艇你理解成挨人家揍了,被打急了,掏刀子了,平常是不掺和世界的事情的,为什么有的宽宥的窄?你查一下它的立发射系统就明白了,与洲际弹道核导弹的设计尺寸有关,

而攻击核潜艇,你理解成一个棒子,是打人的东西,有对舰导弹,有鱼雷,还有其它武器,毛子因为一直没有解决螺旋桨的问题,就只能加固艇体并高速化,使马克48追不上,打不着,即使打上,打不透,而米国是玩长航时,静音化,网络通讯,让你不知道阿里在哪里,而偷偷伏击你,哈哈,各国的水下自航器都是低速的,只有米国的是高速的,并且大型化,采用马克48的系统,用无人的家伙追你,哈哈,

网友:
毛子潜艇技术比较差,加上毛子历来的大威力思想,导弹也很大,导弹大了“饱和攻击”的数量艇体就要做很大、技术差了噪音就高,噪音高了就没法躲,所以就玩双壳充水扛鱼雷和躲北极冰盖穿冰,敷设厚厚的消声瓦,大功率多反应堆高速跑,看着吓人,当然现在没什么用。
老米“俄”技术很先进,“三叉戟”也很紧凑,以安静为先导,躲为主,艇很长,流线性好,安静,加上各种技术都到位,螺浆水平世界无可比肩,噪音水平极低,甚至低于海洋背景噪音,钢材水平好,可以做单壳减少体积,先进的探测仪器探测温跃层和虾米鱼群,平时就躲里面,找都找不到,虾米群叫的比它声音大。
但是不小心毛子和老米撞一块了,历史上都是老米吃亏,当然不用想就知道了,毛子艇玩这个擅长,哈哈。但技术就是技术,毛子艇经常游着游着就自己沉了,实在是没有办法。

网友(2012-07-07):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