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士乐柱塞泵DFR型压力-流量控制的控制过程,请教

楼主(2012-05-10):
各位大侠,最近单位里面对力士乐A10VSO18DFR/31RP的泵进行调试,对于其中的流量调节很是不明白。哪位大侠帮忙仔细讲解一下此泵的调试或者是控制过程。

此泵也是负载敏感泵,我们领导说当外界负载变化时,外界通过X口与泵内部的压力油有压差,此压差大于某值时,流量控制阀打开,斜盘增大摆角流量增大,相反流量将减小。

请问是否是这样?

感谢!

楼主:
各位大侠,请指教啊!

网友:
Very good,it`s useful for me.

网友:
你好,我处有3台力士乐A10VSO28DFR  31R-PPA12NOO   几年前我的调试是把上下2个泵控调节螺栓全部松开,把油箱上溢流阀前的阀关了,开泵几分钟后,把上面的螺栓慢慢拧入到底,把溢流阀的调压元件调大点,把泵控元件下面那个螺栓拧入点,听到溢流阀溢流的声后,把溢流阀压力再调大点,运转几分钟,再调泵压,把泵压和溢流阀压力调到要求的溢流阀溢流压力后,把泵压调小到工作压力    大该这样,请指点,谢谢

网友:
调试时先试电机正反转,还要先把溢流阀的调压元件松到最大,调试是关系到这个系统以后能否长期正常工作的关键

网友:
解释的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大侠,一开始压力控制FR阀是不是一直是关闭状态啊?此阀用不用调节呢?

网友:
新泵过来时,上下两个阀多是拧到底的,调的时后多要退出来的

网友:
太牛了,恒压变量泵讲的如此详细,受教了。

网友(2012-06-13):
3楼的帖子太好了,万分感谢,拜读。

网友:
高手如云

网友:
换用德国KNOLL螺杆泵,压力什么都特别稳

网友:
好像力士乐的泵的调节螺钉都有参数参照可以用卡尺测量出来的,新泵出厂已经调节好了根据泵的排量及使用压力,不可以乱调的危险。

网友:
上面是力士乐恒功率泵的调节参数,请大家发表看法到底力士乐的泵出厂后到了用户这里用不用重新调整。

网友:
zigcang的解释正确,再结合一下样本,不难理解

网友:
帖子太好了,万分感谢

网友(2013-08-10):
压差为什么是14bar?泵工作的过程中阀芯是不是一直处于动态中?压力怎么控制?若增加功率控制,是怎么综合到一块作用的?望高手不吝赐教哦。。。。。。

网友:
串个压力表在控制阀,先调压差,再调恒压

网友(2015-01-23):
要下载,积分不够,还是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