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工件怎么加工最有效率?

楼主(2012-05-10):
  参照图!

  原料是直径19mm的长轴,切成17mm长的一段一段的,工件中间是12mm螺纹通孔,请问这个件用数控或其他设备怎么加工最有效率呢?

网友A:
一台車床平端面1車外圓打孔切斷,一台車床平端面2車內孔和內螺紋,這樣可以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台車床平端面1車外圓打孔切斷,一台車床平端面2車內孔和內螺紋,這樣可以麼

外圆不用车平面也不用平,只要钻孔攻丝,切断,一个一个的车有点慢,有没有更好办法?

网友:
要不我给你做个数控车,自动供料

网友:
如果用普通车床,可以制作专用刀柄把钻头和丝锥、切断刀都压在刀架上。先钻孔再攻丝然后切断。

网友:
一台车外圆打孔镗孔切断,再直接用铣床攻丝。(前提是需要铣床和丝攻)

网友:
刀架上装刀套  刀套里面套麻花钻 丝锥

网友:
量很大的话用走心机加工啊,像这样的不复杂的小东西,基本1分钟内一个。

网友:
自动车床,简单搞定

网友B:
用数控车吧,钻头丝攻全装刀架上,加一切断刀,一次装夹加工4 5 个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数控车吧,钻头丝攻全装刀架上,加一切断刀,一次装夹加工4 5 个没问题

不会吧?怎么装夹啊?一次45件!什么床子啊?

网友:
4-5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