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刀参数和刀具寿命,请教

楼主(2012-05-10):
12的钨钢刀,材料316,深度6mm,铣18的内孔(因为没买16的刀)。
请问各位是用每次切深1mm,3刀到尺寸,s600,f30。还是每次切深0.5,6刀到尺寸,s600,f60。哪个参数刀具寿命长点?
还是有更合理的参数?谢谢。

网友:
这要根据你的机床刚性而定。我给你一个加工数据。切削速度25m/min(600min_1)进给速度90mm/min(0.045/t)。切深量要根据刚性而定好可以选择1mm-2mm。不好降到0.5。试试看

网友:
同样的铣刀,切宽<=0.05D,速度和进给几乎都可以比大切宽时高一倍,所以小切宽效率高。就按大切宽40m/min,0.03mm/z算,小切宽时,速度可以按80m/min,进给可以达到0.06mm/z。所以0.5的切深效率更高。刀具寿命没有直接比较过,可能差的不是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