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6140 和cm6140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2-05-10):
车床c后带字幕表示什么啊 越详细越好谢谢各位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
厂家不一样,后面的字母也不一样的啊。
有些是说不同系类,有些改进后加的.
   例如:大连机床 普通车床:CDE6150   有CDS6150  有CDL6150。
前几年CDE6150还叫CD6150.就是改款后换了。
然后这几款6150的机型都是不一样的,主轴和齿轮结构甚至检验标准都不一样,价格也不一样,差很多。
CDE就是普通型的主轴孔径只有52.
CDS的就有82和104主轴孔径的。
CDL就是轻型点的。
                                     现在市场上很多轻型的,就是6136加高点回转直径变成6150,要选合适机型,慎重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