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不锈钢316L选用何种合金车刀合适?

楼主(2012-05-10):
各位高手,车不锈钢316L应选用什么合金刀具,现在我用的是YW1合金刀,车四五个零件到具就磨损烧掉!磨刀,对刀,搞到我怕了,想问一下车316L应选什么合金,高手们,麻烦一下请赐教!!

网友:
试试YG8的

网友:
“较长时期以来,一般都采用YG6、YG8、YG8N、YW1、YW2等普通牌号的硬质合金作为切削不锈钢的刀具材料,但均不能获得较理想的效果;采用新牌号硬质合金如813、758、767、640、712、798、YM051、YM052、YM10、YS2T、YD15等,切削不锈钢可获得较好的效果。而用813牌号硬质合金刀具切削奥氏体不锈钢效果很好,因为813合金既具有较高的硬度(≥HRA91)、强度(拰=1570MPa),又具有良好的高温韧性、抗氧化性、抗粘结性,其组织致密耐磨性好。”

我也只是複製粘貼別人發的資料上的,我們車間之前車304用的YG8效果也不是太好,總是崩刀燒刀,現在用轉位刀一點事都沒有,不過刀片要好

网友:
对啊。不锈钢咋车削啊。我一直想知道。。。。。

网友(2012-10-30):
处车用YG8  精车 用W2   刀磨得虚点 (就是快)    一定得浇水

网友:
楼主你好,我是代理日本住友刀具的,可为你提供不锈钢专用刀片。Q:1051859349  电话:13712145729  王生

网友:
困扰啊,我也想知道最好的办法

网友:
6楼,王先生请问有没有普车,车不銹钢的刀片,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