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架支撑车床加工时,最近出现多棱形,跳动很差

楼主(2012-05-10):
长轴1130  两边花键直径50  杆部46  端面和中心孔定位 三爪夹紧。中心架支撑车床加工时,最近出现多棱形,跳动很差。请问是怎么回事,可以用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A:
額,多棱形是什麽形

网友:
应该支爪顶的紧了或爪与爪孔间隙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額,多棱形是什麽形

就是不圆了  摸起来不是光洁的圆柱面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不圆了  摸起来不是光洁的圆柱面 。

變化的螺紋線?

网友:
应该是震动吧,车的时候件在颤,不知道对不

网友:
应该是中心架没调整好。

网友:
中心架支承的单位园度不够,在支承时三个支承点不能同时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變化的螺紋線?

直线。  就是原来在手心握着转是圆  有问题的明显感觉到多了很多棱。当然肉眼看不到 。查看了初步分析是中心架处有黑皮。

网友:
中心架必须先车圆才能架。。  如果你中心架支撑头是铸铁的 建议你改成轴承的。如果你是轴承的 。建议你改为上面铸铁的 。。具体实践后就知道了。懒得多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