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数车上如何车8字形油槽

楼主(2012-05-10):
各位大侠!在数车上如何车8字形油槽?不是从端面车起,用G92车两头会有环槽

网友A:
用G32直接走整圓可以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G32直接走整圓可以麼

怎么个走整圆?

网友A:
就是G32走下去不退刀直接再走回去,然後再切深重複,具體沒做過,不知道可行么

网友B:
2个圆双交不就是8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G32走下去不退刀直接再走回去,然後再切深重複,具體沒做過,不知道可行么

可是我是指进刀的时候会多出一条环槽

楼主:
引用 网友B:
2个圆双交不就是8字

这我知道,我指的是不从端面进刀,直接在工件表面上进刀不是会有环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我知道,我指的是不从端面进刀,直接在工件表面上进刀不是会有环槽吗

那你試試貼近工件還沒切到的時候就開始G32往裡走,切深少一點,你看看還有麼

网友C:
使用G32,调用子程序进行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G32,调用子程序进行拉

如何在外圆进刀?就是进刀后立刻就走,不会等一圈半圈

网友D:
螺纹前走个倒角接G32不知还会不会多一条环槽,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螺纹前走个倒角接G32不知还会不会多一条环槽,试试

好,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在外圆进刀?就是进刀后立刻就走,不会等一圈半圈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1018&extra=&page=1就是我发的帖子,你看下。不知道是不是你所说的八字油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