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铸模加工,求助

楼主(2012-05-10):
上面是一个滑座的基本尺寸,有高手帮忙看下,加工大概要耗费多少时间吗??不太了解加工,想跟各位高手们学习讨教!!各位,有求啦!!

楼主:
等等更健康!!

网友:
做压铸模 好像机床都不大,选择的机床的转速在15000转内,因为材料硬度,加工时间吗?试过才知道,也要看什么机床来做,,刀具,,

网友:
在模具公司一般对具体的工件很少去制定工时计划的,主要是因为单件生产,而且,工序计划由于实际情况的变化而不确定。这样,制定的计划工时就没有什么实际意义。通常的做法只是做出主要的工序设计,而且,在不影响工件质量要求的情况下,某些工序是可以做调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