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容器来盛清洗零件的汽油?

楼主(2012-05-10):
最近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单位的车间很多清洗零件的汽油都是用一个敞口的盆来盛装,这样汽油挥发容易造成安全隐患,并且对身体也不是很好。

所以想请教一下大家,你们都是用什么比较好的容器来盛装汽油,将来保证清洗零件还比较方便并且可以很好的防止汽油挥发,即清洗零件的时候可以开口,不清洗的时候可以关闭。上面有盖也是可以的,有比较好的容器能否给我发一张照片看看,我们也采购一些!!多谢!!

网友:
越不让挥发越危险

网友:
精发才没难闻气味

网友:
一般机械加工场是不允许用汽油清洗的
一般用柴油
汽油燃点太高
易燃

网友:
做什么零件的啊?现在都有超声清洗和热碱水冲洗啦,买盒子还不如买台清洗设备

网友:
敞口盆加个层板盖子就可以了,我用了十几年,还是航空煤油。

网友(2012-08-17):
可以用美国CAM2清洗剂,按照不同的配比,可以清洗各种部件的

网友(2018-04-12):
建议还是别用汽油了,现在管控比较严格,太危险,限制挥发更是提高了危险系数,能否提供下具体工件材质和要求,看能否用水基清洗替代  qq515521505